现场SCADA数采求助各位

楼主(2017-12-03):
   各位工友,客户现场有50块能源仪表的采集需求,但是都是485通讯方式,各点比较分散,最长距离有1000米,想法采集到中控系统中,要是全部用485通讯直接接线采的话,需要分几个PLC来实现,且线路较长,感觉也不太可靠。    有没有什么设备能将485转换成符合TCP/IP或者其它可走网线的方式来实现啊!毕竟网线走线还算方便且远距离可用光纤来实现,看看各位手中的工程有类似的转换器吗?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来实现上述的数据采集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用MOXANPort5430-4-T串口服务器,把485串口转换为网口,通过网线到电脑上再安装软件虚拟出串口。

网友B:
直接买那种串口转以太网的,淘宝上一堆,电脑直接通过以太网采集,多方便

网友C:
我都是在网上买的宇泰的RS485转MODBUS-TCP的网关,网上多的很。一搜一大把

网友D:
很多网上你这个可以用附件的表都连到一起做一个转换模块,我之前用的是上海的一家,用用还可以的,有其他技术要求可以一起联系我的微信号是13588284471

网友E:
使用海凌科串口转无线连接,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F:
配置几个485电口转光口的模块

楼主:
现场需要采集能源仪表,只有485串口协议,且较分散,如何实现,性价比较高,且稳定可靠,急需有此方面工程经验的专家人士提供帮助,谢谢!

继续求助,还未形成完整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场需要采集能源仪表,只有485串口协议,且较分散,如...

你上次给你方案还不可靠啊,要吗用PLC来进行,我之前有拥过这个方案不知道可以不,我上面留了我的联系电话我们可以聊聊

网友G(2018-06-22):
您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也许我们可以做。

网友H(2018-11-26):
最佳性价比的解决方案是购买成熟的nbiot模块,但这个都需要根据实际业务场景进行开发;还有一个保守且实用的解决方案是使用LTE(4G)无线模块,将电表数据上云平台或购买一套成熟的EMS能源管理系统平台;其他的一些无线技术都基本不可靠,尤其是WiFi、lora等。

网友I:
这种很多,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J(2021-03-13):
有很多厂家模块支持你这个,而且也不贵,可以一起做。有其他技术要求可以一起联系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场需要采集能源仪表,只有485串口协议,且较分散,如何实现,性价比较高,且稳定可靠,急需有此方面工程经验的专家人士提供帮助,谢谢!继续求助,还未形成完整的方案!...



做过很多仪表采集工程,可以一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