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漏电原因分析

楼主(2017-12-04):
电容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使用不当或者是其他的外在因素的影响,都是会出现故障或者是损坏的。尤其是对于瓷片电容来说,瓷片电容漏电问题也经常困扰不少工程人员。

是什么原因导致瓷片电容漏电呢?瓷片电容在正常情况下应是高绝缘的,绝缘值高达10E9欧姆导致瓷片电容的绝缘下降造成漏电现象总结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是表面脏污引起的表面绝缘下降,这类漏电电流不十分大,一般是微安级别,热风吹一吹绝缘值会上升。其次内部裂纹,有焊接引起的裂纹和瓷片电容制造不良自带裂纹。这类裂纹引起的漏电电流会不断升高,严重时会引起局部起火。

许多公司的技术人员都无法分析出是否为电容问题。因为一旦动过烙铁或升温,都会恢复正常,许多工程师都往往错误的分析为焊锡膏问题,很多人第一次遇到也没有分析正确,第二次才准确分析,把样品剖开显微镜观察,确实是电容有问题了。

对于瓷片电容漏电从可靠性角度说,是属于典型的低应力失效,独石电容、继电器、涤纶电容都有这些问题。如果供电不干净导致比如直流电压异常,即使电容的额定电压是50V25V的也会漏电,但是在1~10V之间的这种电容为严重它在这种直流电压异常的情况下工作一定时间后,就会漏电,而且随时间增长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要避免瓷片电容漏电情况出现,选择有品质保障的厂家,质量好的瓷电容,漏电流小,损耗小,容量的一致性非常精准。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危险和损失。

瓷片电容,电容器,独石电容,JEC安规电容

瓷片电容漏电原因首先是表面脏污引起的表面绝缘下降,其次内部裂纹,有焊接引起的裂纹和瓷片电容制造不良自带裂纹.避免瓷片电容漏电情况出现,选择有品质保障的厂家,质量好的瓷电容;漏电流小;损耗小;容量的一致性非常精准,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危险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