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多方面单色移印机的调试方法

楼主(2017-12-04):
 1.单色移印机动力源的调整

  气源装置是移个气动组合阀,它保证了气源的开闭通断,和压力稳定清洁气源。电源是220V电源(特殊情况110V)电源电压要稳定。

  2.钢板的安装调整

  钢板是承印物图文的来源,因此其调节为移印技术的关键,图文分单色版和套色版。

   A.单色版:把钢板,胶头固定在油盆中间,先调胶头组合,使胶头大致对准图案正中,再调油盆、工作台、管位,使胶头对准承印物的施印位置。

  B.套色版:安装好钢板,胶头等之后再调校可调油盆、胶头组合和工作台,从而使图文套印准确。可先调好一块钢板与承印物的位置,然后以此为参照逐个调整其各块版。

  多色套印分色块套印叠色套印(含四色套印)。移印彩色套印视承印物的颜色,可先印一层白色,再进行多色套印,以提高彩色图文的色彩鲜艳程度,若为四色套印(叠色套印)应特别注意钢板图文印刷顺序,其一般色系安排为青、品红、黄、黑;色块的多色套印(专色套印)时,一般要求浅先印,深色后印,若色系安排不好印不出所需效果。套色版的安装一部分分为粗调和精调两步,以各色图文套印重合,能印出清晰图文为准。

   安装钢板时,还应注意版上长,细线条、和刮刀应成一定的角度,避免刮墨刀下落至钢板图文凹处,油墨被过多地刮去,影响图文质量。

   3.刮刀调整

   刮刀的作用是将图文钢板上的余墨刮净,因此刮刀与钢板接触不良,刮刀压力行程调整不当等都会影响图文的复制效果。

   A..刀片:其宽度与钢板图文相比,单边应宽3MM以上,但不要超过钢板宽度。刀片韧口不锋利时可用细砂纸修磨,若有缺口更换,刀片应处于钢板上方3-5MM.

   B.压力:过小则无法将油墨刮净,过大则可能刮伤钢板或损坏刀片,具体数值视机型而定,单色机所需气压较小,双色、三色则依次增加。开机前,调压阀须调零。

   C.行程:以钢板图文尺寸为准。

   4.胶头调整

   压力过小,则无法印全图文从而产生缺陷,压力过大则在沾墨过程中容易造成油墨挤压、移动,使油墨不能均匀附着于胶头之上从而导致印刷图文模糊或带白点。

   此外,胶头的中心最好压在无图或少线条的钢板图文中,以避免胶头中心点,由于压力过大而形成白点。

   移印压力以胶头粘墨的压缩量来表示,一般选择在图文完成转印时,胶头的纵向压缩量为10MM左右为宜。

   5.油墨调配

   应视情况往原墨内先加稀释剂进行调配,调配后的油墨浓稀度程度与印后的图文效果很有关系。若浓度过稀则会使图文色谈且模糊,过浓又会引起图文线条短缺且附着力下降。

   在施印时,以下三点应予注意:

   A.油墨调配后应将其充分溶解方可使用,

   B.调配后原墨须盖好并存放阴凉干燥处,

   C.若用油盆机时,由于油盆外露挥发较快,因此根据需要适时加稀释剂。

   关于油墨干燥的问题,由于移印的速度魁岸,所以要求油墨能快速干燥。在2-5秒内干燥的油墨称为快干油墨;干燥需5秒以上的则称为慢干油墨。若油墨干燥速度慢无法满足印刷速度则会产生带色,从而影响印刷效果,如要求套印速度快,必要时可通过吹(冷或热)风的方法使油墨及时干燥。

   6.管位(承印物的定位装置)

   D.管位制作:形状较规则承印物(工件)可通过销子、边框并采用快速装夹等办法夹紧;不规则工件需通过采用水晶胶和石膏粉制成的石膏来定位。

   E.管位校正:管位的合格、好用要通过试印来检验,必要时要对它进行修补和校正,以达到印刷所需要的定位要求。

   7.要注意单色移印机的正确安装

   单色移印机的正确安装与科学的使用,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可以保证移印机维持良好地状态和保持高的印刷精度。

   单色移印机在安装时要以工作台平面为基准校平,要安装在平整坚固的地面上,以减少振动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