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LED灯三个常见故障及维修解决方法

楼主(2017-12-04):
ED灯以其亮度大、耗能低、寿命长等特点,已逐步成为电灯市场的主流。一般来说,LED灯的故障率很低,在它的故障中最常见的也就这几种:灯不亮、灯变暗、灯闪烁。

▲LED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吸顶灯,一种是灯泡,但是,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灯,内部结构都是相同的,分为灯珠和驱动器。

▲灯珠俗称“发光二极管”,是电学中最常用的电气元件,也是LED灯的发光体,它的数量多少决定了LED灯的亮度。

▲再一个就是驱动器,可以理解为以前日光灯的镇流器和起飞器的合体。一般驱动器在是外表看不到的,其作用为恒流、降压、整流、滤波等功能。

▲当你家的led灯不亮时,首先要看是不是电路出问题了。如果是新装电灯,应使用电笔进行测量,或安装一盏白炽灯,排除电路问题后才开始下面的检修。

驱动器问题

▲一:驱动器问题,电灯不亮大部分是驱动器的问题,led灯对电流、电压的要求较高,电流、电压过大或过小都不能正常点亮。若是开灯后灯珠一下都不亮的话,那就需要买一个驱动器进行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