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用电线的选择和大小估算方法,电工必须掌握

楼主(2017-12-04):
很多人家装修,到街上随便买一盘电线就用,这是错误的。

家电用电线的选择和大小估算方法,电工必须掌握

那么,该如何计算电线的粗细呢?一般来说,铜芯线截面积每平方毫米可容许通过的电流为9安培,铝芯线为6安培,这是极限数字,使用中不要超过它。

那么,怎样知道家中总共用多少电呢?可举个例子———家庭中的电器,以电热类的功率最大,如电饭锅、微波炉、电水壶,可达1千瓦以上;电暖气,可达两千瓦;至于电冰箱、彩电、照明、电风扇等,虽然用电量也不少,但那是由于频繁使用所至,个体功率并不很大。假如,您的家中有一个电饭锅,一个微波炉,一把电水壶,还有一台彩电,一台冰箱,再加上照明、洗衣机等等,可估计总功率约4千瓦,用千瓦数除以电压,得出总电流(近似值)为18安培。那么,铜芯线用2平方毫米的就够。但是,应加大保险系数,包括以后可能增加的电器,建议选用截面积在4平方毫米以上的铜芯电线做主线。

二是插座如何安排。过去,一间屋里也就安装一两个插座,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这一两个根本不够用,所以现在大都在屋里安装多个插座。但是,并非随意安装,多多益善的,搞不好,很容易出问题。首先是插座的分线,一定要选用分线盒,原因一是使得接线牢固,二是将来便于查找故障。另外,插座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一是浴室,二是厨房。浴室因为潮湿,很容易造成电线短路,应选用防水插座和防水灯具。厨房的用电量大且开关频繁,一旦过负荷很容易造成电线接头和插头插座烧毁,引发火灾。建议厨房的插座一要多,二要功率大,而且,两个以上大功率用电器尽量不要插在一个插排上。如果家中电表承载小,或电线截面不够大,就要想法错开大功率电器的使用时间,如电饭锅和电暖气、电烤箱等不要同时用。另外,容易产生相互干扰的用电设备,如电视机、冰箱、电脑、吹风机等要分别使用各自的插座。还有一点要交待的,插座在安装时一定要安在立面墙上,不要仰天朝上安在窗台、橱柜等处,因为,这样很容易使小的金属物件,如铁钉、发卡等落入,造成短路或触电事故;仰天安在窗台上下雨还容易进水。家中全部电线走完后,最好绘制一张简单的布线图,以备将来维修或增添设备,需要查线时使用。

家电用电线的选择和大小估算方法,电工必须掌握

三是电线的选购。目前,市场上的电线品种多、规格多、价格乱,消费者挑选时难度很大。一般家庭装修,常用2.5平方毫米和4平方毫米两种铜芯线,但价格上,同样规格的一盘线,因为厂家不同,可相差20%~30%。至于质量优劣,长度是否达标,消费者更是难以判定。据业内人士透露,电线之所以价格差异巨大,是由于生产过程中所用原材料不同造成的。生产电线的主要原材料是电解铜、绝缘材料和护套料。目前原材料市场上电解铜每吨几万元,而回收的杂铜则便宜很多;绝缘材料和护套料的优质产品和残次品的差价更悬殊。另外,长度不足、绝缘体含胶量不够,也是造成价格差异的重要原因。每盘线长度,一般优等品是100米,而次品只有90米左右;绝缘体含胶量优等品占35%~40%,而残次品只有15%。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成品电线销售价格存在差异是材质上存在猫腻所致。

那么,购买电线时怎样鉴别优劣呢?

一要看。看有无质量体系认证书;看合格证是否规范;看有无厂名、厂址、检验章、生产日期;看电线上是否印有商标、规格、电压等。还要看电线铜芯的横断面,优等品紫铜颜色光亮、色泽柔和,否则便是次品。

二要试。可取一根电线头用手反复弯曲,凡是手感柔软、抗疲劳强度好、塑料或橡胶手感弹性大且电线绝缘体上无裂痕的就是优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