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机按钮实现最简单正反转。

楼主(2017-12-04):
PLC型号:台达DVP32EC00R3 支持2点高速脉冲输出(Y0,Y1)最高可达1KHZ。网上说要用晶体管输出,但PLC已经买了,能否实现我需要的功能?

步进电机驱动器型号:DM542

这个是使用方法和电机接线方法     http://www.wendangku.net/doc/4cbb8b94964bcf84b8d57b87.html

步进电机

大概思路:步进控制方式使用脉冲+方向
以Y0口作为脉冲输出口,Y1作为方向输出口
,把Y0接入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口(-),24V串联1.5K的电阻接入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口(+),Y1接入步进驱动器的方向输入口(-),24V串联1.5K的电阻接入驱动的脉冲输入口(+)。

接线已经完成,程序不怎么会写,新手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你这个是刚开始用这个东西是吧,台达的东西应该和三菱的应该是差不多的,很多东西都差不多的,有他的命令做起来很简单的,网上资料也很多的,我也是做技术的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的,我的微信号是13588284471

楼主:
这个是我的接线图

网友B:
图画的很漂亮,但是接线有个地方不对,(C0应接-24)输出没有形成回路,即使发送脉冲步进驱动器也接收不到。第二,至于如何写程序,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加我QQ254489112交流吧,编程方法和三菱的差不多。

网友C:
有开关电源了,干嘛还用PLC内部电源?还有就是S/S是接到24V+的,C0接到24V-,然后程序跟伺服发脉冲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内容:好的谢谢您,我把接线换一下,我可能PLC还选错了,选的继电器输出的,等更换了PLC再试试。

引用 网友C:
有开关电源了,干嘛还用PLC内部电源?还有就是S/S是...

网友D:
DVP32EC00R3是继电器输出型,要输出高速脉冲信号控制步进电机,首先你的PLC就实现不了。

网友E:
这什么软件画的图啊?还有你最好看看 台达一般是npn的输出 看看说明书一般接共阴 就是com接24v﹣ 要是买到pnp的就不一样了,买到的盒子里面就有说明书

楼主:
回复内容:用的就是microsoft visio 比较low..都是手画的。。接线的确有问题,没有形成回路,而且PLC还买错了,输出高速脉冲必须用晶体管型,我看了官网上面说支持2点高速脉冲输出(Y0,Y1)被误导了,买了继电器输出,等PLC回来了再试试。

引用 网友E:
这什么软件画的图啊?还有你最好看看 台达一般是npn的...

网友F:
我上次也做过了,不知道哪儿出错了,只能一个方向运行,

楼主:
Y0用PLSY给高速脉冲,Y1给高低电平既能实现,之前是因为PLC买错了,现已能够实现步进电机正反转!!

网友G:
Y0用PLSY给高速脉冲,Y1给高低电平既能实现。

网友H:
ld x0

or m0

out m0

ld x1

and m0

altp m1

ld m0

dplsy d500 d502 y0

and m1

out y1

end

X0 启动  X1反转

网友H:
引用 网友H:
ld x0or m0out m0ld x1and m0... 还需要加一个停止 X2

网友I:
新手 学习了 很棒

网友J(2018-01-13):
兄弟,你的马甲不止一个吧。要回答问题就好好回答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刚开始用这个东西是吧,台达的东西应该和三菱的应...

兄弟,你的马甲不止一个吧。要回答问题就好好回答问题。

网友K(2018-02-12):
看看图片,很简单

网友L(2018-04-20):
新手围观,有没有梯形图呀

网友M(2018-08-23):
继电器输出型就没有2路高速脉冲输出了吗?

网友N(2019-09-16):
新手围观中~,各位都是大佬

网友O(2020-05-08):
对于初学者是个启蒙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