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的电气控制柜都需要配置哪些电气保护元件

楼主(2017-12-04):
请问各位大牛 非标设备的电气控制柜都需要配置哪些电气保护元件 我的控制柜里面主要开关电源、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继电器、电磁阀、PLC/单片机工控板这些器件  主要想问下外围除了配置空气开关外还需要配置哪些保护器件

网友A:
兄弟你是做电气的吗,我是做电气这块的,有必要我们加个微信号好聊聊我的微信号135882844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是做电气的吗,我是做电气这块的,有必要我们加个微...

我其实是做嵌入式软件的  只是现在也负责公司的PLC软件这块

网友B:
基本上有了空开就好了,我也是做非标的

楼主:
空开的选型主要注意哪些方面啊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有了空开就好了,我也是做非标的

网友C:
熔断器,热保护器,相序保护器

网友D:
控制电路最好加保险和空气开关,外部输入输出做好也要加保险和主电路要加电机保护器之类的电器设备

网友E:
看你使用场合了,一般正常场合有空开就行了,

网友F:
变频器上加速熔,传感器回路加保护

网友G:
隔离变压器,浪涌保护器,保险熔断器,其实看你柜子大小,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加一些,看起来柜子很牛逼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熔断器,热保护器,相序保护器

这些应该必备的吧,非标不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开的选型主要注意哪些方面啊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你可以根据功率请选择合适电流的空开啊,施耐德用的比较多,还有就是伺服前面加一个滤波器比较好。

网友I:
兄弟们,我也是自动化同行,负责电控和PLC编程,微信13824273637,有空可以多交流

网友J:
看你柜子的空间吧,建议隔离变压器要加,避免电磁干扰引来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看你柜子的空间吧,建议隔离变压器要加,避免电磁干扰引来的问题

网友L:
我是做电气设备的

楼主:
有了空开还要保险吗???

引用 网友D:
控制电路最好加保险和空气开关,外部输入输出做好也要加保...

楼主:
有了空开还要保险吗???

引用 网友D:
控制电路最好加保险和空气开关,外部输入输出做好也要加保...

引用 网友L:
我是做电气设备的

网友M:
外加一个保险 还有接地就行了

网友N:
你说的保护已够了,,,不需其它保护,,,卫龙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是做电气设备的

我是做电气的可以加我微信上面的电话就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