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底盒无耳或者螺丝损坏怎么办?原来还有这几种方法解决!

楼主(2017-12-04):
在新房交到手,我们在进行装修的时候,总会发现插座破烂不堪的,有时候难免会遇到底盒耳朵没有了或者螺丝孔损坏的情况。有的时候你还会遇到瓷砖已经都铺贴好了,如果直接把底盒换掉的话太麻烦了,那么会不会有其他简单的解决办法呢?

一、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简单的说就是预埋的暗盒质量太差了,均是那种再生的塑料做的,所以一不小心就会坏掉的。因此在选择暗盒的时候一定要选质量过关的。插座底盒无耳或者螺丝损坏怎么办?原来还有这几种方法解决!

二、如何来解决呢?

因为暗盒拆起来比较不方便,遇到螺丝扣滑丝或者是螺母扣脱落的时候,更换起来就非常困难了,因此我们可以用以下几种方式来解决:

1、简单粗暴的方法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加长的螺丝直接锁到底盒上面,这个过程中千万注意不要碰到电线(备注:这种方法只适合塑料底盒)。插座底盒无耳或者螺丝损坏怎么办?原来还有这几种方法解决!

2、巧用小木条

把木条锯成略大于线盒内径的长度,准备两根,厚度(≥1cm)也不能太厚了,以免插座面板放不进去。之后再将做好的木条放到线盒的两边,之后使用木螺丝把面板装好就可以了。

怕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请大家看下面的照片。其实很简单,只要竖着卡一个小木条,可以起到固定的作用就可以了。插座底盒无耳或者螺丝损坏怎么办?原来还有这几种方法解决!

3、妙用小铁皮

用罐头盒的铁皮裁剪成1cm宽的长条,然后用它伸到盒底,将它折成90°的角,之后使用小钉子钉一个小眼儿,然后使用快攻钉把它固定在盒子的底部,记得将铁皮的另一端也先打一个眼儿,这样做就可以用来代替坏掉的耳朵了。插座底盒无耳或者螺丝损坏怎么办?原来还有这几种方法解决!

4、某宝的暗盒撑杆

如果小编总结的上面的方法都不方便或者不会弄的话,你们可以使用一个叫做“暗盒撑杆”的,很容易买到,并且价格也不是很贵。插座底盒无耳或者螺丝损坏怎么办?原来还有这几种方法解决!

最后,其实正常来说上面的方法一、二就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了,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使用填缝剂或者PVC管来代替的办法,遇到这样的就比较的麻烦了,这里先不介绍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之后会慢慢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