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定位不准问题

楼主(2017-12-04):
松下400w皮带传动,定位位精确到0.1mm,为什么走的时候脉冲没变,但是距离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呀!!!哪位大神指导哈

网友A:
是不是受到干扰了?脉冲线两端增加磁环,将脉冲线和交流电分开走线,减少干扰源看是否能解决

网友B:
差多少,皮带传动精度本来就不够

楼主(2018-01-11):
问题找到了,伺服发送和接受的脉冲综合不一样,驱动器问题

网友C(2018-10-08):
1.机械误差或者是可以将位置环增益和滤波参数调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