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动启停设计电路

楼主(2017-12-04):
用1个点动按钮、3个继电器设计出电路的启停控制(按一下按钮电路启动,再按一下按钮电路停止);只需画出控制回路即可。

网友A:
  给多少赏分呀 !

   这个网上一查很多的!

网友A:
   我可以给你思路:

1,其实二个中间继电器 KA ,一个接触器 KM 就可以

2,起停按键控制电路当然是中间KA 二件中继, 一个作启动,一个作停止,且用自己常开给自保持互锁

3,最后 KM 输出控制电机 相线,这个 KM 起动 KA 用常开,KA 停止的用常闭,KM 的常开自己互锁。

网友B:
以梯形图的方式示意吧!请参考!

网友C:
百度查一下,网上有很多.

网友D:
这样的案例实际应用中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很明白,一个按钮,三个继电器,没有PLC。如果用PLC,那就太简单了。网上搜一下,很多例子,再不懂的话就微我下,发给你(15275118156)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这个通过接触器控制

网友H:
看看这个能实现不?

网友I:
积分不够乱顶来凑

网友J:
从业近十年,感觉孤落寡闻了!没有在实际现场中应用过单按钮起保停!在PLC程序中应用的比较多

网友K:
积分不够,所以不能

网友L:
11楼 的图看着不行,按钮一按,接触器反复动作

网友M:
将KA2转化为SB开关的常闭点。KA1转化为SB开关的常开点。纯继电器控制一个开关启停成功率不高,关键还是看点动按的时间。

网友N:
我倒觉得楼主可以自己试着画一下,只要不短路,就可以试着来。出现问题分析问题,经验积累更扎实

网友O:
这个比较简单,多画下,理清逻辑就好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以梯形图的方式示意吧!请参考!

YO 和Y1在按钮释放后状态不可能有输出。PLC是循环扫描的,而在按钮导通状态下,两输出状态每个扫描周期交替变化。

网友Q: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个能实现不?

这个是对的,KA3用4触点的继电器

网友R:
5楼的转化成电路图即可

网友S:
楼上”一颗小小草“的梯形图感觉可行。

网友T:
实际应用中很少用,比两个按钮成本还高呢😄

网友U:
实际应用中很少用,比两个按钮成本还高

网友V:
用这个小PLC   使用很简单

网友W:
其实用PLC是最简单的,这种情况用继电器会出现有时失灵。

网友X:
引用 网友B:
以梯形图的方式示意吧!请参考!

看你画的图就知道你是用三菱系统的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V:
用这个小PLC   使用很简单

也是个工控高手啊有机会一起加个微信交流下啊,我也是做工控电气的我的微信号是13588284471

网友Y:
这个想法用于远距离控制有一定的意义,可以省一根线

网友Z:
度娘可以帮助您

网友AA(2018-01-14):
把一个继电器换成时间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AA:
这种接线复杂点,可以实现。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以梯形图的方式示意吧!请参考!

很溜

网友AC(2018-02-25):
对: 显然不行,点动 按一下 你电路都跑好几圈了,怎么保证是启动还是停止,条件太苛刻,不太容易控制,要么加按钮,要么换成带自锁的按钮,逗咱们玩呢,草

网友AD:
学习一下,看评论学习

网友AE:
感觉好热闹!

网友AF(2018-04-28):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