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developer安装

楼主(2017-12-04):
各位大侠好 刚安装的三菱GX-developer8软件新建项目时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 工程不能打开  按照网上的方法卸载  删除注册表 在装还是不行,有那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 或者给一份低版本的。谢谢

网友A:
其实如果只是要用用,连卸载都不需要,在工程菜单下选择启动另一个GX Developer就可以了,当然,在另一个Developer中作业的话,原来那个GX Developer不能关。

删除注册表是没有用的,买个正版软件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B:
换一个work2,应该比Developer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work2,应该比Developer好安装

刚开始以为works2不能打开.GPS格式的文件,现在好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