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人体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7-12-04):
用于人体检测的安防系统,有人过来了给个信号就可以了,不知道用哪种传感器最合适?红外的吗?最好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因为传感器离PLC很远,求大家推荐

网友A:
  这个找我就对的,我是业余智能家居爱好者呀,一个热红外人体感应器就可以,有继电器输出的呀

网友B:
光电开关就行,太远就挂到从站上。

网友C:
用安全光幕可以,各种输出都可选择的!

网友D: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网友E:
我是超声波人体检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超声波人体检测器

老熊,我那个帖子有兴趣没有?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光幕完全可以,电梯门两边就有光幕

网友H:
主要看你要多少成本

网友I:
一楼的传感器有时候会出现误判,我试过一个小老鼠都会报警

网友J:
都是大神,我来攒积分

网友K:
光电传感器就好啊,一个检测怕错误,多加两个吧,而且可以考虑人的身高啊,来合理安装传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找我就对的,我是业余智能家居爱好者呀,一个热红...

老铁 怎么联系  有没有具体型号  最好电源是220V的  可以就近接,输出继电器触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Bird 光电开关就行,太远就挂到从站上。

漫反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安全光幕可以,各种输出都可选择的!

这个成本就高了,划不来,而且量比较多,几十个地方都要检测呢

楼主:
对: 第五纪冰川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内容的回复!有具体型号吗  老铁  工作原理是利用人体体温来做判断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要看你要多少成本

成本不能太高  几十块吧  光幕之类的首先排除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楼的传感器有时候会出现误判,我试过一个小老鼠都会报警

老铁用的哪种传感器啊,这样的话我装高一点应该就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光电传感器就好啊,一个检测怕错误,多加两个吧,而且可以...

对射型吗?安装不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超声波人体检测器

有型号吗?哪里买的到  这个只能检测动态的吗

网友M:
光幕就可以了,开关输出就行

网友N:
我想问一问,酒店,银行的门,人靠近的时候自动打开,门厅上面有个盒子,那里面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有熟悉的朋友麻烦告知一声

网友O:
我觉得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了,成本也不高

网友P:
我的方案用的对射光电即可,不知道楼主感兴趣吗

网友Q:
热红外人体感应器加上光电开关是最准确的

网友R:
呵呵。。。

为毛不装个摄像头,又不贵,还能看美女。。。

网友S:
来学习,期待楼下大神

网友T:
光电、光幕是通常方法,用在这里有局限性

建议看看,施耐德存在感应器(红外&超声波存在感应器)

网友U:
光电传感器就行,好用还实惠

网友V:
看距离和价格要求啊,一般的安全光幕不错哦!

网友W:
红外模块,万能淘宝,几块一个,继电器,NPN,PNP,你要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X:
引用 网友C:
用安全光幕可以,各种输出都可选择的!

网友Y:
淘宝上搜一下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性价比高,对于安防足够了。

网友Z:
从成本来考虑,一般是红外检测吧,其他不太靠谱

网友AA:
用热红外传感器,检测有发热物体时就会有信号输出。

网友AB:
关电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AC(2018-01-14):
去看看自动门、旋转门用的感应传感器,微波的,继电器输出,我这里有大量存货,呵呵,比业的,比澈的,倍加福的。

网友AD:
上图让大家看看 我是搞自动化设备安全防护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上图让大家看看 我是搞自动化设备安全防护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上图让大家看看 我是搞自动化设备安全防护的

倍加福对射

网友AE:
微波  红外

网友AF:
安全光栅 SICK 的就挺好 或者雷达 装了地上 人进入安全区域就会报警 而且可以自己编辑 覆盖区域  很好用的

网友AG(2018-04-28):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