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仪表标定;校准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7-12-05):
想做一个接传感器的在线仪表;怎么做标定;校准的程序。思路很不清楚;求大神指点下!!!

楼主:
自己顶下了

网友A:
什么传感器?就是类似模拟量输入输出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传感器?就是类似模拟量输入输出检测的?

   是个气体传感器;为毫伏信号经研华的ADAM4118通过modbus传给PLC;因为实际使用中需用标准物质标定;所以需要做个校验程序,

麻烦您能指点下;怎么做,具体怎么个思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