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为什么引用的数据会变化呢?

楼主(2017-12-05):
为什么公式里面D101的数据和脉冲输出指令里面的不一样,请大家解释一下,谢谢1

网友A:
因为16位乘法指令的结果为32位,因此MUL指令的运算结果占用D101,D102,而16位指令DRVI的对象是16位,而你使用D101,用32位指令将得到相同的结果。

楼主:
谢谢,我刚才用1乘,结果就对了。非常感谢

楼主:
应该用ddrvi,再请教一下,伺服电机运转到位后,发出一个信号,是用M8029还是用脉冲数量输出统计比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东洋和西洋还是有区别的啊,以前用西洋的。

楼主:
我是小菜一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东洋和西洋还是有区别的啊,以前用西洋的。

数据运算都是一致,实话实说东洋更加人性化

网友C:
大小超过了吧?感觉寄存器范围过小,数据丢失

网友D:
学习了!非要十个字,凑字数容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