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呢?

楼主(2017-12-05):
1.影响示波器探头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示波器的探头的种类有很多,比如高压,低压,差分探头等等,价格相差也很大美元。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它的功能以及宽带。探头是示波器接触电路的一部分,好的探头可以提供测试需要的可靠性。为做到这一点,即使无源探头,内部也必须有非常多的无源器件来补偿电路网络。

2.一般的示波器探头的使用寿命有多长时间?示波器的探头寿命不好说,取决于使用环境和方法。标准对于探头没有明确的计量规定,但是对于无源探头,至少在更换探头,探头交换通道的时候,必须进行探头补偿调整。所有有源探头在使用前应该有至少20分钟的预热,有的有源探头和电流探头需要进行零点漂移调整。

3.什么是示波器的实时采样率?实时采样率是指示波器一次采集一次触发采样间隔的倒数。据了解,目前业界的最高水平是四个通道同时使用。

4.什么是示波器的等效时间采样?等效时间采样指的是示波器把多次采集多次触发采集到的波形拼凑成一个波形,每次采样速率可能很慢,两次采集触发点有一定的偏移,最后形成的两个点间的最小采样间隔的倒数称为等效采样速率。其指标可以达到很高,如1ps。

5.什么是功率因数?如何如何测量?功率因数:在直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就是有功功率。但在交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是视在功率,而能起到作功的一部分功率(即有功功率)将小于视在功率。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叫做功率因数,以COSΦ表示,其实最简单的测量方式就是测量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得出的结果就是功率因数。

6.如何表达和测试功率密度?功率密度就是单位体积里的功率,一般电源里用W/in3。

7.有无办法利用示波器测出高频变压器或电感磁芯的工作情况?TEK推出的功率测试方案里就有一项功能——B-H曲线的分析,它能反应磁芯的工作状态,还能测出动态电感值,并得出磁芯损耗。

8.开关电源的噪声有多种如布线不合理引起的交叉干扰、电感漏磁、二极管反向尖峰...等引起噪声,如何用示波器鉴别?TEK的TDS5000示波器上有频域分析、分析噪声的频率段就能分析出噪声的种类,才好用相应的处理方法。示波器只能提供数据分析和波段形显示。

9.用示波器怎样可以测试到开头电源的幅射?开关电源存在幅射干扰,一般做法是设法探出干扰源,然后再去屏蔽它。用示波器可以傅立叶变换的功能分析其频率成份构成,根据频率范围,从而判断干扰的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