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式空压机维修系列三》如何解决离心式空压机油封漏油问题

楼主(2017-12-05):
空压机在生产制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空压机出现某种故障,就可能会影响空压机的运行,甚至会影响企业生产。因此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就会特别注意空压机的设备情况。离心式空压机油封漏油是空压机常见的故障之一,主要表现为油封外表有润滑油溢出。本文就离心式空压机油封漏油的现象,为大家分享一下离心式空压机油封漏油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一、离心式空压机油封漏油的原因有哪些

上海迪奈美动力2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离心式空压机的维修保养服务,因此对于离心式空压机的故障问题,我们都有专业的工程师在第一时间为客户解决问题。针对离心式空压机油封漏油故障原因有哪些,迪奈美工程师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
1.1油封脱落或油封缺陷漏油。
1.2主轴松旷导致油封漏油。
1.3结合面渗漏,进、回油管接头松动。
1.4皮带安装过紧导致主轴瓦磨损。
1.5铸造或加工缺陷也会造成空压机漏油现象。

离心式空压机油封

二、如何解决离心式空压机油封漏油的故障问题

    2.1查看回油是否疏通,回油不畅使曲轴箱压力过高导致油封漏油或掉落,此时需确保回油管最小管径,并且不误解、不折弯,回油顺畅。

  2.2查看油封与主轴结合面有否划伤与凹陷,存在划伤与凹陷的应予替换。

  2.3空压机漏油,需求查看箱体铸造或加工存在的损坏,替换损坏件。

  2.4查看油封、箱体尺寸大小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予以替换。

  2.5用力搬动主轴查看颈向间隙是否过大,间隙过大应及时替换轴瓦及油封。

2.6空压机漏油,要注意检查油封部位,查看油封是否有龟裂、内唇口有无开裂或翻边的情况。有的话,应及时更换油封。

2.7查看各密封垫密封情况,密封垫;查看进、回油接头螺栓及箱体螺纹并拧紧。

三、离心式空压机油封保养和维护

   空压机就像我们人一样,随着时间的增长,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因此为了保障空压机的正常运行,定期检维修空压机是必要的。在维修保养空压机过程中,迪奈美工程师提出以下建议:

3.1维修及更换各部件时必须确定:空压机系统内的压力都已释放,与其它压力源已隔开,主电路上的开关已经断开,且已做好不准合闸的安全标识。

  3.2压缩机冷却润滑油的更换时间取决于使用环境、湿度、尘埃和空气中是否有酸碱性气体。新购置的空压机首次运行500小时须更换新油,以后按正常换油周期每4000小时更换一次,年运行不足4000小时的机器应每年更换一次。

  3.3油过滤器在第一次开机运行300-500小时必须更换,第二次在使用2000小时更换,以后则按正常时间每2000小时更换。

  3.4维修及更换空气过滤器或进气阀时切记防止任何杂物落入压缩机主机腔内。操作时将主机入口封闭,操作完毕后,要用手按主机转动方向旋转数圈,确定无任何阻碍,才能开机。

  3.5在机器每运行2000小时左右须检查皮带的松紧度,如果皮带偏松,须调整,直至皮带张紧为止;为了保护皮带,在整个过程中需防止皮带因受油污染而报废。

  3.6每次换油时,须同时更换油过滤器。

3.7更换部件尽量采用原装公司部件,否则出现匹配问题,供应商不会负责。

离心式空压机维修

四、离心式空压机油封漏油维修案例

迪奈美工程师近期接到四川某客户的离心式空压机维修服务,在赶到客户现场之后,迪奈美工程师发现该客户离心机齿轮箱一级侧油封向外“甩油”,且情况十分严重。因此迪奈美工程师立即做出了故障原因的判断,并制定了解决方案。具体项目实施情况,详见如下。

4.1客户空压设备参数:

排气量34000m 3/h ,排压5.8bar ,轴功率3020+4%kW ,该机为三级压缩。

4.2原因分析
由于该客户空压机投入运行不到半个月时间,并且漏油部位是一级侧油封,因此迪奈美工程师判断为除油雾器芯子阻力过大,导致油箱内压力升高,从而使油从油封处向外泄漏。
    4.3故障处理
   在经过客户同意以后,迪奈美工程师将除油雾器芯子拆下来进行检查发现该除油雾器引入的仪表气管太细,直径大约为10mm ,而除油雾器仪表气接口尺寸为l”。故判断仪表气量不够,经拉法尔喷管后,压力下降不多,混合室内难以形成足够的真空度,从而油箱排油雾不畅,导致油箱压力上升,使油从油封处外泄。因此迪奈美工程师建议客户停机整改,将原 10mm 仪表管换成广管,开机后泄漏情况消 失。

4.4项目结果

客户空压机运行至今未再发生漏油现象

空压机在运行过程中,维修成本是最高的。因此,需要我们不定期的检查保养。这样才能能减少空压机故障的发生。更多关于离心式空压机维修离心式空压机油封漏油的解决方案,点击免费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