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隔膜真空泵使用注意要点事项分析说明讨论

楼主(2017-12-05):
实验室隔膜真空泵的仪表空气和润滑油压力都与主电机设有联锁,推进液的注油、排油阀为气闭阀,要始终维持一定的空气压力,两阀的最小动作压力不低于0.4MPa,所以仪表空气压力一般维持在015MPa以上,即使停泵后也不停仪表空气,以免推进液腔内的液体不够或过量,供给阀门的空气是经过过滤、油雾化的。

实验室隔膜真空泵在运行中,润滑油压力应不低于压力联锁值,且润滑油出口过滤器压差不能太大,润滑油流量窥镜内的钢球应处于上限位置,调节此流量时调节幅度不能太大,以免瞬间流量过大使压力下降太快引起联锁跳车。

实验室隔膜真空泵注意事项:

1、由于无油真空泵是一款气体隔膜泵,故在使用过程中,应避免如下操作:

多次进行过滤操作,每次过滤操作完毕,没有清洗锥形瓶,造成锥形瓶中累积滤液过多,液位超过抽气口。

过滤的液体中所含杂质粒径过大。(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在过滤装置和真空泵之间串联一个过渡瓶,以避免发生倒吸现象发生)。

过滤介质含有高温的液体蒸汽或易挥发物质

如发生上述情况,首先立即关闭电源,将进气口胶管拔掉,实验室隔膜真空泵其次将泵体内部做一次清理及检查,将所有部件晾干后组装,再重新使用。如果真空泵依然无法正常工作,请与我公司联系。

2、为了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ap-01p/01d真空泵设计有过热保护功能。为了保证真空泵正常工作,无油真空泵连续工作时间应尽量少于30分钟。如果泵体过热无法正常工作,关闭电源开关,待电机温度降低后,再重新启动真空泵。

3、为了延长皮膜的使用寿命,过滤完毕,实验室隔膜真空泵将泵与过滤装置分开,打开泵体电源开关,空转一分钟,将泵芯内及皮膜上的杂质排出泵体。

4、ap-01p/01d型无油真空泵不可以在负压状态下启动。当您需要再次连续过滤时,需消除系统内的负压。建议采取将真空泵进气口胶管拔掉后再安装的方法。

网友A(2018-01-11):
为了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ap-01p/01d真空泵设计有过热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