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温度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2017-12-05):
PLC新手问题:

PT100的温度传感器经过变送器变成4-20MA的电流信号给PLC的模拟量输入端 ,这个能理解.因为PLC不能直接识别温度湿度压力等信号,必须转换成电流或电压信号给PLC,

问题:但是淘宝上有看到三菱工控板国产的,可以直接接那种NTC温度传感器,想知道这个原理?空调的单片机也是直接接NTC,中间也没有什么转换的.不太理解这个工控版或单片机怎么通过NTC来控制其他部件的通断的.

比如说,NTC检测到温度大于多少多少度,外部继电器断开或者接通.

网友A:
能应用就可以了呀,又不是做开发,为什么要研究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