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转ProfiNet网关在冷轧带钢生产线纠偏系统中的应用案例

楼主(2017-12-05):
CANopenProfiNet网关在冷轧带钢生产线纠偏系统中的应用案例

本文主要介绍北京微硬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硬创新)生产的CANopenProfiNet网关PNCANOPEN-K20连接纠偏系统的使用方法:

1.案例简介:本案例现场在某大型国有钢厂,该钢厂的冷轧带钢生产线使用了国外某厂家的纠偏系统。该纠偏系统采用的是CANopen通讯协议,PLC使用的是西门子S7-1500系列PLC,现场采用Profinet工业以太网通讯。本案例的目的是使用S7-1500设置纠偏系统的参数,同时采集纠偏系统的各种状态值。

2.案例说明:微硬创新生产的CANopenProfiNet网关PNCANOPEN-K20在使用时,不需要进行其它编程,只需根据被连设备给的通讯点表进行简单的配置即可。需要关心的以下几点:

(1)    被连设备是CANopen通讯的主站还是从站?

本例纠偏系统是作为CANopen的主站,所以PNCANOPEN-K20作为CANopen的从站。

(2)    被连设备有几台?每台的设备地址是多少?每个设备的CANopen通讯协议格式是什么?

本例每个纠偏系统使用一台CANopenProfiNet网关PNCANOPEN-K20,地址设置为12,纠偏系统发送2PDO指令(PDO1PDO2),接收1PDOPDO1

(3)    CANopen波特率是多少

 本例中CANopen使用波特率是250Kbps

(4)    PLCIP地址和名称

本案例西门子PLCIP地址 192.168.20.208 PLC名称:PLC_1

3.案例配置:导入XML创建新项目

(1) 打开博途软件  “TIA Portal V13 ”创建新项目—>输入项目名称—>创建。图3-1

3-1

2)点击项目视图,如图3-2

3-2

3)安装XML文件3-33-4

3-3

3-4

(5)    硬件组态----创建PLC,如图3-5

3-5

(6)    设备和网络----在硬件目录中创建PN从站,如图3-6

3-6

(7)    硬件组态---- 构建Profinet链接,如图3-7

3-7

(8)    双击PLC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PLCIP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网关的参数设置同理。

3-8

3-9

(9)    在线访问----修改实际PLCCANopenProfiNet网关PNCANOPEN-K20IP地址和名称(IP地址要和实际的PLC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CANopenProfiNet网关PNCANOPEN-K20一致),如图3-10

3-10

(10)    硬件组态----配置组态的CANopenProfiNet网关模块参数(包含被连设备的波特率、发送间隔等信息,此处设置的参数要和被连设备实际参数一致),如图3-11

3-11

(11)    硬件组态----配置主站读写被连设备报文,如图3-12

3-12

每一条报文的地址由“功能码+ID”组成,按本例地址设置规则表3-1和图3-13

3-1

报文类型

功能码

CANopen ID

博途中填写

RX PDO1

RX PDO2

RX PDO3

RX PDO4

TX PDO1

TX PDO2

TX PDO3

TX PDO4

3-13

(12)    硬件组态----启动CANopenProfinet网关,如图3-14

3-14

(13)    硬件组态----编译下载程序,如图3-15

3-15

(14)    添加一个监控表,可以监控和刷新输入输出数据,如图3-163-17

3-16

3-17

总结:经过上面简单的配置,用户可以很轻松的完成CANopenProfiNet的协议转换,在ProfiNet总线协议下读写CANopen设备的数据。

网友A:
学习了!非要十个字,凑字数容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