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调用Galil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12-05):
运动控制器型号是DMC2141,能实现x、y、z轴和DD马达运动,运用Labview来控制平台的运动、实时采集记录各个轴的位移信息并存储起来

图一的程序在Galil可以正常运行,即x轴直线运动和DD马达的旋转同时运动;但是Labview调用该Galil程序时,经常出现x轴运动,DD马达不旋转的情况,如图二所示,能采集到x轴的位移信息,但是DD马达的位移一直不变。Labview的程序如图三所示。

试了很多次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望各位给予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在一家代理galil控制器的公司打工超过15年了,我知道galil 有dmc-2140、2142、2143,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2141这个型号。

就这段程序来看,大问题没有,如果发现D轴不动,那么请查一下GALIL控制器以及电机驱动器的状态,有无错误信息,根据错误信息提示来查找可能的原因。

另外,程序里还是有点小毛病:

SPA=55.56  GALIL的速度设置是不接收小数的,甚至是不接收奇数的,这个指令的应该是等效于SPA=54。直接写成SPA=56还准确一点。

ST 写在EN后面的指令是不被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家代理galil控制器的公司打工超过15年了,我知...

您好,控制器型号是DMC-2143,不好意思打错了。由于用的是串口链接,当Labview运行该程序时,Galil是连接不上的,出现D轴不转的情况,Galil控制器是查看不了的;但是Galil运行改程序时,两轴都在运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您可以在关闭了labview以后再查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在关闭了labview以后再查询的。

您好,Galil运行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报错;但是Labview调用时会出现D轴不旋转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您可以在关闭了labview...

如果发现D轴不动,那么请在退出labview之后查一下GALIL控制器以及电机驱动器的状态,有无错误信息,根据错误信息提示来查找可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