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INAMICSS120设置成为电压、频率都可以独立调节的电源?

楼主(2017-12-05):
在VECTOR方式下,设置参数P1300=19即可实现S120变频器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的独立调节。

  • 参数P1330可以设置输出电压百分比,参考电压为P2001

  • 速度主给定P1070可以设置输出频率百分比,参考频率为50Hz

  • 在V/f方式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默认会有提升。可以设置参数P1310=0来消除电压提升的影响。

在P2001=1000V,P1310=0,P1300=19, P1330=10%(即设定电压为100V),P1070=10%(即设定频率为5Hz)时,起动变频器,得到输出电压和频率的曲线如下。

图1 变频器输出电压、频率曲线

说明:
① 由于斜坡函数发生器RFG的作用,输出频率会随时间沿斜坡上升或下降。可以设置参数P1120=0s,P1121=0s来消除RFG的影响。
② 只有在异步电机励磁完成后,输出频率才开始增加。可以设置参数P0346=0.001s,P0347=0s来消除励磁时间的影响。
③ 变频器在停车时,会根据设定频率和实际频率来判断是否封锁输出。可以设置参数P1226=0来保证输出频率沿斜坡降为零。
④ 另外,由于变频器输出侧为PWM波,谐波含量大,电压尖峰高,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如果作为电源使用,必须选择正弦波滤波器,有可能还需要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