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供电电压无缝切换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12-05):
工艺要求:高位供电给洗衣机做测试用,前段使用220V电压供电,后段使用187V电压供电。要求在电压切换过程中,洗衣机不断电。

现有方案如下图示,现需论证方案的可行性,如可行,电阻如何选取?电阻是否可替换为灯泡一类的耗电设备。

网友A:
你的方法太复杂。。

1)如果220V和187V之间的切换时间去要求(比如可以3-5秒)建议用一个带电动调节器的单相调压器实现,切换过程是连续的(如在3秒钟内自220V平稳降低至187V,或相反)。。

2)如果切换时间有要求,可以用一个输出AC220V副边绕组,中间带一个187V的抽头,实现双组电压切换输出;当然,为保证电压不间断输出,你图中的过渡电阻还是需要的,过渡电阻通过短暂延时(如0.2S)在完成切换后用单独继电器或接触器触点予以切除。。

3)过渡电阻的功率和阻值,应依据切换电路的参数初步估算。。

网友B(2019-05-31):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太复杂。。1)如果220V和187V之间的切换...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