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姆龙PLC控制伺服资料或者详细案例

楼主(2017-12-06):
刚学PLC 脉冲控制伺服电机,一头雾水,不会。请教高手有实例,或者学习资料吗?万分感谢!也可以拜师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给你几点建议:

1、下载你有的PLC型号手册,看看脉冲编程部分的说明

2、下载你的伺服的手册,有相应的模式接线图和说明

3、然后把PLC跟伺服的接线图搞出来,写程序试试。

期间遇到具体问题,详细发帖求助。

网友B:
我有教程,可以发给你

网友C:
积分好难上去。。。。

网友D:
1,伺服接线,脉冲信号怎么接入,

2. PLC接线,脉冲信号怎么发出来,

3,PLC程序,编写脉冲指令,

4,伺服参数设置,脉冲驱动运转,

这四方面搞定就OK!

网友E:
泰安腾阳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F:
用CP1H CP1E CP1L只要带脉冲的PLC你把你的伺服脉冲点接上第一个输出点,再对着欧姆龙的指令说明书编写脉冲指令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