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如何发送短信或接收短信

楼主(2017-12-06):
S7-1500也可以实现短信收发、短信报警和短信控制功能啦!

只需使用大连德嘉的G06短信操控型PLC,通过网线与S7-1500相连就能实现短信报警、短信报表、短信操控。

只要将PLC通讯中的PLC类型选成S7-1200就可以!

另外S7-1500的PLC属性中-保护-勾选PUT/GET

DB块中优化块的访问,在 S7-1200/S7-1500 的编程软件 Portal 中,初始定义 DB 块时, 【仅符号访问】的选项不要打对号“V”

实物连接示意图:

大连德嘉带有短信收发功能的 PLC:注意:短信功能要在 CPU 上电 3 分钟之后才会生效

1、它首先是一个兼容西门子 S7-200 的 PLC,使用 STEP7 - MicroWin 进行编程及调试;
2、内部带有短信模块,可使本 PLC 收发短信;
3、PLC 短信的收发无需编程,只要在网页中填表就可迅速完成;
4、具有与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S7-1200、S7-1500、S7-300 PN、S7-200 数据通讯功能
数据通讯无需编程,只要在网页中填表就可迅速完成;

5、PLC 短信模块具有以下 4 种功能:
(1)发送报警给指定号码的手机,通过设定 PLC 内部的 V 区【0-9999】的某个位【0-7】的上升沿触发报警短信发送。
(2)每天定时【也可由手机用短信触发、也可由内部 V 区的某个位上升沿触发】将 PLC 采集到的现场数据,以短信报表形式发送给指定号码的手机。
(3)用手机短信设置 PLC 内部 V 区的数值,可以是位【开关量】、整数、浮点数。
(4)可以用短信设置 PLC 内部时间;

当然 PLC 每次上电时也会从网上获取正确的时间,如果失败,它将在3个小时之后再次获取时间,循环往复,直到成功;而且它每 24 小时,会再次从网上获取时间,校正 PLC 内部时间。

6、短信部分的说明:
(1)PLC 的内部要插入手机用的 SIM 卡,需将 PLC 的壳体打开,才可放入,使用的是中间尺寸的SIM 卡(注:早期手机使用的是大尺寸的 SIM 卡,苹果手机使用的是小尺寸的 SIM 卡);插卡时,条形触点朝下(朝向电路板),切口朝外(上)
(2)用手机短信设置(操控)PLC 数据的格式:【YY-NN-DD HH:MM:SS 口令=参数值】时间必须为当前时间,如果输入的时间与 PLC 内部的系统时间相差超过 5 分钟,就会设置失败
(3)用手机短信设置(操控)PLC 后,如果设置成功,手机会收到 PLC 回送的证实短信
(4)报警短信的触发是由 PLC 内部的 V 区某位的上升沿来触发的,一旦触发,在 5 分钟内的再次到来的新触发是被屏蔽的,即 5 分钟之内无法再次触发报警。
(5)短信报表可定时触发(整点),也可由 V 区某位的上升沿来触发.
(6)短信报表可以由短信设置进行触发,只要触发位和设置位是同一个 V 区位即可做的。
(7)用手机短信设置 PLC 内部时间的格式:【time0】 注:不分大小写,该功能基本不用,因为 PLC 会每 24 小时从网上自动取得正确时间,注:只有在【短信设置—6 个通道】中,指定的手机号码才可以有该功能。
(8.)用手机短信查询 PLC 内部时间的格式:【time?】 注:不分大小写,当用短信操控 PLC 无响应时,可使用该命令激活 PLC 的短信模块,然后再次发送短信操控命令就会成功
注:只有在【短信设置—6 个通道】中,指定的手机号码才可以有该功能。

网友A:
来个说明啊,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说明啊,看不懂

在帖子主页增加了设置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您也可以登录我司官网www.dl-winbest.com看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