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M440调试。

楼主(2017-12-06):
MM440变频器基本参数调整

基本操作面板(BOP)上的按钮功能及说明

r0000-状态显示,LCD显示变频器当前的设定值。

     启动电动机

按此键启动变频器,缺省直运行时此值是被封锁的,使此键的操作有效应设定P0700=1.

  停止电动机

OFF1:按此键变频器将按选定的斜坡下降,速率减速停车,缺省值运行时此键被封锁,使此键有效:应设P0700=1.

OFF2:按此键两次,(或一次但时间较长)电动机将在惯性作用下自由停车。此功能总是使能的。

←→ 改变电机的运转方向

按此键可以改变电动机的转动方向,电动机的反向用负号(-)表示或用闪烁的小数点表示。缺省值运行时此键是被封锁的,使此键有效:应设定P0700=1

Jog  电动机点动

在变频器无输出的情况下按此键,将使电动机启动,并按预设定的点动频率运行,释放此键时,变频器停车,如果变频器/电动机正在运行,按此键将不起作用。

Fn   功能

此键用于浏览辅助信息。

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在显示任何一个参数时,按下此键并保持不动2秒钟,将显示以下参数值。

1、直流回路电压(用d表示,单位:v

2、输出电流(A

3、输出频率(HZ

4、输出电压(用O表示,单位:V

5、由P0005选定的数值(如果P0005选择显示上述参数中的任何一个345,这里将不再显示)

连续多次按下此键,将轮流显示以上参数。

跳转功能

在显示任何一个参数(r××××,或p××××)时短时间按下此键,将立即跳转到r0000,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接着修改其他参数,跳转到r0000后,按此键将返回原来的显示点

退出

在出现故障或报警的情况下,按Fn键可以将操作板上显示的故障或报警信息复位。

访问参数

       按此键可以访问参数

  -增加参数

按此键即可增加面板上显示的参数值

▽-减少参数

        按此键即可减少面板上显示的参数值

基本参数的调整

P0003-访问级别                   设置为3

               0-用户定义的参数表

               1-标准级

               2-扩展级

               3-专家级

               4-维修级

P0004-参数过滤器                 设置为0

               0-全部参数

               2-变频器参数

               3-电动机参数

P0304-电机的额定电压

P0305-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P0307-电动机的额定功率

P0310-电动机的额定频率

P0700-选择命令源                                 参数设置为:2

0ZT的缺省设置

1-键盘设置

2-由端子排输入

P0701-数字输入的功能                             参数设置为:1

0-禁止数字输入

1ON/OFF1(接通正转/停车命令1)

2ON/reverse/OFF1(接通正转/停车命令)

P0731-数字输出1(继电器1)的功能                参数设置为:53.3

设定值:

52.0—变频器准备

52.1—变频器运行准备就绪

52.2—变频器正在运行

53.3—变频器故障

P0733-数字输出3(继电器3)的功能

设定值:

52.0—变频器准备

52.1—变频器运行准备就绪

52.2—变频器正在运行

53.3—变频器故障

P0756ADC的类型

定义模拟输入的类型,除了定义P0756参数处还要求端子板上的Dip开关也必须设为正确的位置,Dip开关的设置如下:

OFF=电压输入(10V

ON=电流输入(20mA

Dip开关的安装位置与模拟输入的对应关系如下:

左面的Dip开关(Dip1)=模拟输入1

右面的Dip开关(Dip2)=模拟输入2

可能的设定值:

0-单极性电压输入(0至+10V)

1-带监控的单极性电压输入(0至+10V)

2-单极性电流输入(020mA

3-带监控的单极性电流输入(020mA

4-双极性电压输入(-10V至+10

P0757-标定HDCx1值(v/mA,

就是0V4mA对应0频率

P0761ADC死区的宽度(V/mA,

就是P0761的值对应0频率,前提是在P0761的值高于P0757的情况下。

        P0-775    R001  设置为1 模拟输出取绝对值

P0776DAC的类型                         设置为1

定义模拟输出的类型

可能的设定值:

0-电流输出

1-电压输出

模拟输出是按020mA的电流输出来计算的,在模拟输出电压为0-10V的情况下,端子(12/1326/27)上接一个500欧姆的电阻。

P1000-频率设定值的选择      设置为2

可能的设定值:

0-无主设定值

1MOP设定值

2-模拟设定值

3-固定频率

7-模拟设定值

P1080-最低频率   0HZ

P1082-最高频率   50HZ

P1120-加速时间   1S

P1121-减速时间   1S

P1210-自动启动   1

可能的参数值:

0-禁止自动再启动

1-上电后跳闸复位

2-在主电源中断后再启动

P1300-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可能的设定值

0-线性的V/f控制

1-带磁通电流控制(FCC)的V/f控制

2-带抛物线特性(平方特性)的V/f控制

3-特性曲线可编程的V/f控制

P1800-脉冲频率(载波频率)

首先看一下变频器p305是多少,比如p305=8,则设定p2170=75P305 的百分值8*75%=6p731=53.3(第一个数字量输出,如果用第二个数字量输出则p732=53.3)。

P10 设置为  1 调整 P305电流输出报警 1.8A 压力大概82兆帕报警

然后P10设置为0要不然电机不会动

网友A:
好的经验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