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生产厂家总结电机轴承发生故障时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7-12-06):
变频电机生产厂家总结电机轴承发生故障时的处理方法

绝缘轴承是变频电机运转的重要部件,九星根据电机客户所说的经验得知,对其维护保养是否规范,直接影响变频电机的使用寿命,也直接影响变频电机的安全高效运转。因此,平日要做好维护保养工作,根据其出现的故障现象,及时处理,避免故障扩大化;从而避免烧坏电机,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必要的。

轴承有异常响声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电机运行时,可用一把螺丝刀,尖端抵在轴承外盖上,耳朵贴近螺丝刀木柄监听轴承的响声。如滚动体在内外圈中有隐约的滚动声,且声音单调而均匀,使人感到轻松,则说明轴承良好,电机运行正常。如听到异常响声,则应分析原因并进行处理。

1.听到明显的滚动体滚动和振动声,说明轴承间隙过大或严重磨损,需更换。

2.滚动体声音发哑,声调沉重,说明轴承润滑油脂太脏,有杂质侵入,需用煤油清洗轴承并更换新的润滑油。

3.滚动体有不规律的撞击声,说明轴承有个别滚动体破裂,需更换。

4近似口哨的叫声,夹杂着滚动体的滚动声,说明轴承缺少润滑油脂或润滑油选择不当,需补加清洁的润滑油或更换合适的润滑油。

滚动轴承发热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1.电机搁置时间过长,润滑油脂变质、变硬;应更换新的润滑油脂。

2.轴承室中润滑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应加轴承室体积的1/3-2/3之间;并且要根据电机说明要求定期定量加同型牌号的润滑油。

3.轴承室中有杂物,需用煤油清洗轴承并更换新的润滑油。

4.轴承磨损过大或内圈及外圈破裂,应更换同型号的新轴承。

5.电机运转振动、联轴器安装不当、传动带太紧及转轴弯曲,都会造成轴承发热;应根据情况排除原因。

6.轴承未与轴肩贴合,拆开轴承盖,用铜棍抵住轴承内圈用锤对称敲进。

7.端盖或轴承盖装配不良,应重新装配,使两端端盖与机座止口配合良好,并对角拧紧轴承盖的紧固螺栓。

8.滚动轴承的工作性能不仅取决于轴承本身的制造精度,而且还和与它配合的轴和孔的尺寸精度、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选用的配合以及安装正确与否有关。

如果轴承内圈与轴配合过紧,或轴承外圈与端盖轴承室内孔的配合过紧,即公盈过大时,则装配后会使轴承间隙变得过小,有时甚至接近于零。这样轴承转动就不灵活,运行中就会发热,甚至烧坏轴承。

但如果轴承内圈与轴配合过松,或轴承外圈与端盖配合过松,则在运行时,轴承内圈与轴,或轴承外圈与端盖,就会发生相对移动,摩擦发热,造成轴承过热。滚动轴承内圈与轴之间合适的过盈配合及滚动轴承外圈与端盖的配合一般采用过度配合,它们的配合公差见手册或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