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安川驱动器如何绝对值复位

楼主(2017-12-06):
安川驱动器SGDV-5R5A11A报警A810,绝对值无法复位,哪位大神指导下,如何取消报警

网友A:
断电还不能复位吗?

网友B:
俺也不会 帮你顶一下

网友C:
断电还不能复位

网友D:
楼主碰到的 是这个吗 也是安川5系的伺服

网友E(2024-10-19):
用安川的调试软件,有一个绝对值复位那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