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WIN10下安装works2的?

楼主(2017-12-06):
有没有WIN10下安装works2的?三菱的系列软件在WIN10 下有安装成功的吗?

我安装上了,但是无法通讯,WIN10 的驱动好像要数字签名什么的,每次安装驱动都失败,有没有相关经验传授下!!!

另WIN10 太稀烂,SIEMENS的完全装不上,温馨提示不要随便换系统!我是因为上个本淘汰,新买的本,I5 6代,据说6代以上都是WIN10构架,不能装WIN7和XP。再次提示,没事别随便换系统,工控伤不起啊!

楼主:
有解决办法么?有成功的大神么?

网友A:
work2 和博途V14SP1都安装在win10的呀  用都没问题啊

网友B:
GX works2 在windows10系统上能安装 但就是驱动装不上 不过现在网上有卖无线编程线 就是用无线网连接PLC 形成 上传和读取 及监控程序

网友C:
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D(2021-03-19):
GX works2 在windows10系统上能安装吗?想安装

网友E:
都可以安装的哦

网友F:
可以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