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怎么控制松下A4伺服电机

楼主(2017-12-06):
我买的西门子S7-200  xp  晶体管输出的,松下A4驱动器在不使用外电阻的情况下引脚接线时跟PLC接线的情况不是很清楚。正常情况下驱动器1、2脚接正,4、6脚接脉冲和方向。这是在PLC输出为低电平有效的情况下是这样子接线。然而大多数西门子PLC都是输出高电平有效。请问这个怎么处理。

楼主:
这是那个图片。我想

网友A:
发个图片过来看看。。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过来看看。。这么说

我上面那个图片就是啊。

网友B:
4、6脚接电源负极;

1、2脚接输出高电平脉冲和方向;

就可以了

网友C:
4楼正解,4楼正解,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脚接电源负极;1、2脚接输出高电平的脉冲和方向;...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现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差程序了,萌新啊,还不清楚程序怎么控制,大神有时间写个程序么

网友D(2018-07-10):
伺服驱动器,接PLC输出为低电平时属于NPN接法,按图中是1脚2脚接电源正端,4脚6脚接信号;如果是接到200的PLC中应该使用PNP接法,4脚6脚接到电源负端,1脚2脚分别接PLC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