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弹性模量测试

楼主(2017-12-06):
  结构及操作方法:

  本测定仪由上环、下环、接触杆、千分表和紧定螺钉组成.

  试验开始前,将弹性模量测定仪放置于平整的平面上,旋出试块紧定螺钉,装上千分表,送开固定板紧定螺钉,取下固定板,则测定仪已在试块上定位。将测定仪连同试块置于压力试验机的下压板上,试块中心与压力机下压板中心对准,千分表调零。

  开动压力机,当上压板与试件接近时,调整球座,使接触均衡,以0.2-0.3mpa/s的速度连续而均匀地加载到Pa(即试件预期破坏荷载值的40%),然后以同样速度卸荷至零,如此反复预压3次。在预压时,观察压力机及千分表是否正常。试件两侧千分表变形之差,不得大于变形平均值的15%,更不能正负异向,当采用100mm×100mm截面的试件时,其两侧变形之差,不得大于变形平均值的20%,否则用硬木轻敲球座调整,或调整试件位置。用上述速度进行第四次加荷,先至初载荷,先至初载荷PO(约为0.5MPA),保持30S,分别读两侧千分表△O,然后加荷至PA,保持约30秒,分别读两侧千分表△A,分别计算两侧变形增值△A-△O,并计算出平均值,设为△4;读取△A后即以同样速度卸荷至PO,保持约30秒,分别读两侧千分表读数△00,同上步骤,进行第五次加荷,求出△50

  △5与△4之差应不大于0.0002(L=150mm),否则,应中伏上述步骤,直至两次相邻加荷变形值之差符合要求,以***后一次变形值△0为准。然后卸去千分表,以同样速度继续加荷至试件破坏,记下循环轴心抗压强度Ra.

  试验结果计算:

  混凝土抗压弹性模量Ec按下式计算:

  PA-终载荷(N)

  PO-初载荷(N)

  △a-第五次或***后一次加荷,试件两侧在PA及PO

  作用下变形差平均值(mm)

  L-标距(mm)

  A-试件断面积(mm2)

  以3根试件实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值。若任一抽心抗压强度平均值之差超过平均值20%,则EC按另两根试件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计算,若两根试件结果超出规定,试验无效。结果精确至100Mpa

  使用注意事项:

  1。试验时要轻拿轻放,特别在运输时,避免碰状,以免影响测试精度。

  2。 经常进行 设备的保养与维护,并存放在干燥通风之处,待用时间过长仪器设备,应定期通电开机,防止潮霉损坏仪器设备其零部件。

  混凝土弹性模量测定仪行业标准

  混凝土弹性模量测定仪符合 G B11971-89〈加气砼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GB81-85〈普通砼力学性能试验方 法〉、JGJ053-94〈公路工程水泥砼试验规程〉、ASTMC-469。

  试验规程

  2.1 根据试件尺寸,应先调整好两刀口距离。

  2.2 在左右主体上装上标杆,并拧紧止紧螺钉。

  2.3 调整上刀口位置,使上下刀口间距离等于所需标距值。

  2.4 松开紧表螺钉,按产品合格证中左、右表编号,分别装在左右主体上,再调整表位 置,使下刀口底面与底板上螺钉接触,顶尖与量表测量平面接触。

  2.5 双手捏住右连接板和固定板两端均匀的压缩弹簧使两刀口距增大。

  2.6 测压缩变型时,仪器在夹持试件后,将定位螺钉下旋离开下刀口底面 1mm,测拉伸 变形时则不需将定位螺钉下旋,仍保持与下刀口底面水平位置接触。

  2.7 为增强上刀口夹紧力,需在标杆上调整夹紧架,其位置应尽量靠近上刀口处,夹紧 力也可以通过簧帽调整。

  2.8 试件在标距范围内压缩量取两表数值的平均值进行计算。

  3. 注意事项

  3.1 试件如需做破坏试验时,必须将仪器按使用方法(五)卸下。

  3.2 主体中的活动下刀口是由两锥体在出厂时已调整好,不得随便调整。

  3.3 使用时被测试件的变形量不得超过量表的大量程,以免损坏量表。

  资料来源:上海千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