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355变频器恒压控制求助,附有接线图

楼主(2017-12-06):
以上是变频器的实物接线图,因参数弄乱了,想回复原来的功能:

  1. 压力传感器(4-20mA,行程:0-25Mpa)黄色线

  2. 电机功率:1.5KW

  3. 动作要求:

远程控制:.变频器通电后电机启动,当泵的压力达到5.5Mpa时,进入恒压状态,电机转速降低至维持恒压的最小转速;当压力降低至4Mpa时,电机全速启动,直到压力达到5.5Mpa系统又进入恒压状态。

网友A:
根据描述参数大体应设置:

1、应用宏调节为“PID控制宏”

2、给定值可以选择面板给定或者内部给定22%

具体参数需要参照说明书。

网友B:
看看什么教程 想学点东西

网友C(2019-11-08):
来看看。很长时间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