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分析仪选型指南

楼主(2017-12-07):
1. 频率范围:频谱工作时所能分析的信号频率范围。为频谱的首选指标,必须保证测试信号在频谱的工作频率范围以内。

2. 输入功率:频谱的输入功率分为平均连续、脉冲输入功率。平均连续功率是指仪器能连续输入信号的最大功率值。脉冲输入功率是指频谱能测量的脉冲输入功率的值(严格遵守厂家要求的脉冲宽度,占空比参数)。输入功率一般单位用dBm 表示,dBm 是一个考征功率绝对值的值,计算公式为:10lg(功率值/1mw)。例如:0 dBm = 1 mW,20 dBm = 100 mW,30 dBm = 1000 mW =1W

3. 输入阻抗:分析仪对信号源呈现的终端阻抗。射频和微波分析仪的额定阻抗通常是50 Ω。对于某些系统(如有线电视),标准阻抗是75 Ω。阻抗不匹配将造成很大的测量误差,甚至干扰电路运行。

4. 平均噪声电平(DANL):平均噪声电平相当于频谱自身噪声的大小,选择与工程师所测量的最小信号幅度有关。理想状态DANL越小越好,但是随着DANL越小需要的技术复杂程度越高价格就越为昂贵。测量如同在航行时只有海水低于礁石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礁石。

5. 前置放大器:在频谱内增加一个微小信号放大模块,可以改善系统(前置放大器和频谱分析仪) 灵敏度。主要用于测量微小信号。

6. 跟踪源:在频谱内增加一个与频谱同步的扫频信号源。添加跟踪源后可进行标量网络参数测量,例如:可以测试被测单元(如放大电路,滤波电路)的频率特性曲线,配合驻波比测试套件也可以实现反射系数、回波损耗、驻波的测量。

频谱主要品牌:

安捷伦(Agilent)

泰克(Tektronix)

艾法斯(Aeroflex)

罗德与施瓦茨(R&S)

普源精电(Rigol)

安利(ANRITSU)

安诺尼(Aaronia)

爱德万(advantest)

固纬(GWINSTEK)

依爱(中电41所)

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前确定仪器良好接地。频谱在使用中应避免用手直接触碰输入接口,以免静电将前端损毁。测量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测量信号功率是否在我使用仪器的测量范围内,除有特殊规定外严禁测量含有直流成分的信号,否则会造成频谱损伤。

选型小提示

在测量信号频谱时若信号为偶发跳变信号,则普通扫频式频谱因扫描速度较慢将很难测量到信号,需要使用最新的实时类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