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烤漆房,家具烤漆房:汽车烤漆房烤漆常见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7-12-07):
  1、查看漆膜的干燥质量。

  用手指用力压漆面看是否有明显手纹,如出现手纹则证明漆膜干燥不良。需要重新进烤漆房进行烘烤。

  2、查看漆的色彩是否与原漆的色彩一致。

  首先把车开到一个光线良好的环境下,仔细观察补漆面和离它相近的车身,停留7~10秒(眼睛不要时间太长,这会造成视觉疲劳),正面直视与侧面斜视(30~45度)交叉观察有无明显色差。注意深色车应迎着光线比较,浅色车应背着光线比较。

  3、查看漆膜的丰满度和漆纹均匀度。

  直视查看漆膜的丰满度,漆膜过厚感觉很混浊,漆色不鲜亮,漆膜过薄漆面光亮不足,漆色发暗。丰满度好的漆膜感觉好像漆面上浮有一层油质。正视漆面要有镜面效果,正面和和斜视漆纹与原厂漆纹要均匀。另外,没有漆纹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抛光后也是有漆纹的,原车漆也有,没有漆纹效果反而不好。

  4、查看漆面是否有灰泽、流漆。

  当喷漆或烤漆间的空气未过滤或过滤不当,还有一些技工的施工不当,就会有灰尘积存在漆的表面,形成麻点,俗称“脏点”,用手轻摸喷漆面,感受是否有凹凸异物存在。

  5、查看金属漆的颗粒度是否均匀。

  迎光近距离(10~20 cm)查看油漆,你会发现其里面有一闪一闪的小颗粒就像夜空的星星一般,不过要比星星排列的紧密多了,观察其大小、色彩、排列是否一致均匀,和原车漆是否协调。

  6、检查汽车外部橡胶件是否有飞漆。

  查看喷漆部位附近的橡胶件是否有漆色,如果发现有飞漆,车主可以要求厂家使用汽油或者清洗液进行擦拭。因为施工过程中,工人没有很好的遮盖就会出现飞漆的情况。

  有时,喷漆质量的好与坏在短时间内是分辨不出的,唯一的检验方式就是时间,消费者只能通过选择信誉度较高的企业来保证补漆的质量。其实对于汽车补漆而言,最主要的还是要细心,有再好的装备和漆料,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技工也是没有用的。

  1. 黑漆怎么喷出来效果好?面漆和清漆的喷法?

  答:把底色全盖住色挺干,稍微沾点水用800砂纸底色全轻轻磨一遍(全车大改10分钟左右),然后吹水,擦除尘布(这样沾的报纸上面有底色了所以报纸上的灰也不会吹起,之前喷上的灰点也全磨没了,所以底色上不会再有灰点)再喷一遍底色(不用担心800砂纸倒没盖住,喷完清漆就看不出来了)。上清漆。PS,用砂纸磨过的底色十分光滑,喷出的清漆效果好。

  2. 冬天第一遍清漆爱流怎么办!怎样喷清漆不失光?

  答:喷过底色的地方,和3M磨过没喷底色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建议按3遍喷,先虚一遍有底色的地方,再全虚一遍,第三遍压光。冬天喷漆爱流,所以建议喷漆前准备一盆50度左右的热水,把清漆桶放里面热上,等清漆热了再加固化剂用,不容易流。清漆按2固化剂1稀释剂1 2.1.1调和,或者再多加点稀释剂,对于学徒来说,清漆越稀越不容易流。因为清漆稀了之后漆纹好喷,不像清漆干,少压一枪就是个虚印或者不饱满,一回枪就爱流了,比例相差不是太多的情况下,清漆干透了之后抛光就不会失光,冬天气温低,用二比一清漆喷完不加温挺三天左右清漆可以干透。

  3. 素色漆喷清漆吗?

  答:素色可以喷完盖住颜色,最后喷一遍清漆抛光的时候好磨,不喷清漆的素色用1500砂纸磨的时候手感比较肉,不好磨,像漆干不透似的,所以建议最后喷遍清漆。

  4. 车身筋线怎么快速做底?可以做模子吗?就像你做的打胶模

  答:面平线就直,挂完最后一遍腻子的时候,把线用挂到顺着线上面横着挂一下,下面再横着挂一下把线上的腻子多挂点,然后磨的时候把碘钨灯放在你磨的那个件正下方,能看清楚线的阴影,然后先磨线上面的平面不用管线,然后把水擦干,拿胶带打条线,然后磨下面,线就出来了,说起来太麻烦了,最重要的就是线上最后横着挂两次,把线多挂点腻子,还有碘钨灯看阴影磨。

  5. 接口水喷流了最好的处理方法?

  答:用碘钨灯,或者红外线把接口和接口下面10厘米烤干透,800砂纸把接口水磨没3分之一,剩3分之二用3M1500磨,只要没底色就能抛出来,前提是接口水没碰过3M磨光处。我从来不用接口水,接口就是清漆兑稀点接下口。补漆只要清漆干透肯定就能抛出来。黑车原厂漆除外。

  6. 能传授些白珍珠的相关经验吗?

  答:白珍珠难喷不是因为三遍喷发或者珠子喷花。最难的是喷白珍珠顺色,底色接口离近看,会看到底色接口处全是白色接口小点(不信的话喷的时候可以看看)因为白珍珠顺色的地方是白底+珠子(原车色),你喷的底色不带珠子肯定会看到接口,而珠子又不盖颜色所以顺色的地方会有雾的白点,谁喷都一样,底色兑再稀也有。所以喷完底色要在接口处喷(1底色+1珠光调和在一起兑的稀一点喷在接口处,然后在底色上整体喷珠光,然后清漆)喷完绝对看不出底色接口。喷断面不现实,一般调漆店都没有那么好的珍珠进口,不显颗粒,所以都会有色差,顺色是必须的。

  7. 大师傅在时候喷漆不敢压太狠怕流。流了之后喷漆机会会少很多。怎么做才能走枪不是太匀不流又比较亮??底漆不怕。

  答:比例,清漆2固化剂1稀料1 ,把出漆量调到你正常喷漆的一半或者更少。出气量调到最大。走枪的速度比你平时喷漆快一倍,走枪不用刻意去管它,就一枪接着一枪喷就行,心里别有压力什么也别想。然后先喷一遍看看虚成什么样,然后挺1分钟就开始无限喷,跟第一遍一样,大概再喷3.4遍就特别亮,如果看漆纹还是不饱满继续喷,不用担心流,因为你是清漆堆出来的漆纹。不是压出来的,所以不用担心流。清漆除了第一遍挺1分钟,之后就不停的喷,千万别挺。注意两件挨着的情况下两个件中间的边上愿意流,所以中间少喷点最后如果中间虚的话再喷两个件接口处。喷超过4件挨着的话,就把出漆量调大点少喷几遍,因为怕喷最后雾上喷完的件。

  8. 白银机盖怎么喷才能盖住?并且白银不会站着。听别人说要一上来压两边湿一点。

  后面的调稀一点。然后漂漂。我就担心会不会盖不住之前压出来的黑印子?那不是还是要花么?大神求解啊。非常感谢

  答:底色1份 稀料1.3份 虚一遍 第二遍,清漆怎么压你就怎么喷,挺干。看看没盖住就再压。最后虚一遍。,虚喷也可以,就是太慢,底色1份,稀料1.3份,清漆固化剂或者接口水加底色的20分之一(100克底色加5克)。最好是压喷,清漆没问题确定咬不了就压喷,别不敢,没试过肯定成功不了。

  9. 大师能说下银粉的相关问题吗?

  答:很多人喷银粉的好坏只注重花不花,这其实是个误区。喷银粉最重要的是颗粒饱不饱满(立体效果)可以去看看银粉,黄银原车漆的银粉颗粒(距离5厘米。阳光下看),特别漂亮,而正常我们喷出来的银粉根本没有颗粒(或者有一点但是绝对和原车不一样)全是颗粒全是堆一起的。正确喷法就是虚喷(把一个件按20遍喷才能盖住颜色)比例是,底色一份,稀料1.3-1.5份。喷完阳光下看看效果吧,绝对原车银粉颗粒效果。

  10. 大面积做腻子如何达到更好的效果?

  答:大概说说大面积腻子如何干完很平,假如一个门子50厘米,你的刮腻子大板25厘米,一个门子只需2板腻子就能挂完一遍,以此类推,一般都挂3遍左右,这样肯定干不平,因为你使用大板是手那大板两面使劲,这样就是个弧度,谁都一样。我是一个门子第一遍是两板整个门子都全有腻子了,然后等干了,第二板把两板中间再挂一板,以此类推,刮平为止,刮平肯定就能磨平。尤其是棚顶全挂腻子,每两板的中间都要挂一板,别怕费劲。磨腻子的话,车门子全挂腻子磨的时候要把磨板横着放平,磨的时候直线横磨不要有一丁点斜(因为晃坑是站在车前门或者后面晃有磨的腻子愣子也看不出来)磨的时候要轻,快。不要重,慢,因为轻快有坑的话磨板可以直接快速过去,磨几下就没了。

以上信息由鑫瑞良工友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