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型号与选用原则!

楼主(2017-12-07):
  断路器:

    又称自动开关,它是一种既有手动开关作用,又能自动进行失压、欠压、过载、和短路保护的电器。它可用来分配电能,不频繁地启动异步电动机,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当它们发生严重的过载或者短路及欠压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其功能相当于熔断器式开关与过欠热继电器等的组合。而且在分断故障电流后一般不需要变更零部件,一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分类:

    按操作方式分有:电动操作、储能操作和手动操作。

    按结构分有:万能式和塑壳式。

    按使用类别分有:选择型和非选择型。

    按灭弧介质分有:油浸式、真空式和空气式。

    按动作速度分有:快速型和普通型。

    按极数分有:单级、二级、三级和四级等。

    按安装方式分有:插入式、固定式和抽屉式等。

断路器型号释义

目前我国断路器型号根据国家技术标准的规定,一般由文字符号和数字按以下方式组成。其代表意义为:

产品字母代号,用下列字母表示:
S—少油断路器;

D—多油断路器;

K—空气断路器;

L—六氟化硫断路器;

Z—真空断路器;

Q—产气断路器;

C—磁吹断路器。

装置地点代号:

N—户内;

W—户外。

设计序列代号:

以数字1、2、3……表示。

额定电压,KV。

其它补充工作特性标志:
G—改进型;

F—分相操作。

额定电流,A。

额定开断电流,KA。

特殊环境代号。

补充:

GW-110(III)W-630

G------隔离开关

W------户外使用

110---------适用于额定电压为110KV的系统中

(Ⅲ)-------Ⅲ型(设计序号)

630---------适用于额定电流在630A以下的系统中

GN22-10/2000

G------------隔离开关

N------------户内使用

22-----------设计序号

2000-----------适用于额定电流在2000A以下的系统中

SW2-110II

S-------------少油断路器

W-------------户外使用

2------------设计序号

110----------适用于额定电压为110KV的系统中

II-----------本系列开关中的II型开关

低压断路器:

DWX15、DWX15C系列万能式限流断路器;

DW17(ME)系列万能式断路器;

DZ15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DZ20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DZ25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高压断路器:

DW系列高压户外安装多油断路器;

SW系列高压户外安装少油断路器;

SN系列高压户内安装少油断路器;

ZW系列高压户外安装真空断路器;

ZN系列高压户内安装真空断路器;

LW系列高压户外安装SF6断路器;

LN系列高压户内安装SF6断路器;

常用断路器说明

    DZ5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380v、额定电流自0.15至50a的电路中。保护电动机用断路器用来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和短路,配电用断路器在配电网络中用来分配电能和作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和短路保护之用,亦可分别作为电动机不频繁起动及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

    DZ12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体积小巧,结构新颖、性能优良可靠。主要装在照明配电箱中,用于宾馆、公寓、高层建筑、广场、航空港、火车站和工商企业等单位的交流50hz单相230v,三舷00v及以下的照明线路中,作为线路的过载,短路保护以及在正常情况下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

    DZ15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至63a(100)的电路中作为通断操作,并可用来保护线路和电动机的过载及短路保护之用,亦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及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DZ20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绝缘电压660v,额定工作电压380v(400v)及以下,其额定电流至1250a。一般作为配电用,额定电流200a和400y型的断路器亦可作为保护电动机用。在正常情况下,断路器可分别作为线路不频繁转换及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四极断路器主要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400v及以下,额定电流100至630a三相五线制的系统中,它能保证用户和电源完全断开,确保安全,从而解决其它任何断路器不可克服的中性极电流不为零的弊端。

    配电用断路器在配电网络中用来分配电能,且可作为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保护电动机用断路器在配电网络中用作鼠笼型电动机的起动和分断以及作为电动机的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

    DZ47系列小型断路器主要适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工作电压为240v/415v及以下,额定电流至60a的电路中,该断路器主要用于现代建筑物的电气线路及设备的过载,短路保护,亦适用于线路的不频繁操作及隔离。

    SCM1(cm1)系列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60hz、500v及以下的电路中作不频繁转换和电动机不频繁起动之用。断路器具有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装置,能保护线路及电源设备不受损坏。本断路可垂直安装、亦可水平安装。

    DW15系列万能式空气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流至4000a,额定工作电压至1140v(壳架等级额定电流630a以下)80v(壳架等级额定电流1000a及以上)的配电网络中,用来分配电能和供电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欠电压、短路保护之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630a及以下的断路器也能在交流50hz、380v网络中供作电动机的过载、欠电压和短路保护。

    DW17(me)系列万能式空气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电压380v、660v或直流440v,电流至4000a的配电网络,用来分配电能和保护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欠电压、短路等,在正常的条件下,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1250a以下的断路器在交流50hz、电压380v的网络中可用作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和短路。在正常条件下,还可作为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DZ20l系列漏电断路器是一种电流动作型电子式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主要适用于交流50赫兹,额定电压为380伏,额定电流至630a的配电网络中,作为人身触电保护之用,也可用来防止因设备绝缘损坏,产生接地故障电流而引起的火灾危险,并可用来分配电能和保护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和短路,并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

    DZL18-20系列家用漏电开关适用于交流50hz、电压为220v、额定电流至20a的单相电路中作为人身触电保护用,也可作为线路、设备的过载、过压保护及用于防止因设备绝缘损坏,产生接地故障电流而引起的火灾危险,当与rl1熔断器串联时,可作短路保护。

    DZL25系列漏电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至380v,额定电流至200a的电路中,作触电、漏电保护用。并可用来保护线路和电动机的过载及短路以及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及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H系列塑壳式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工作电压至690v、直流250v,额定电流至1200a的配电网络中。用来分配电能和保护线路及民源设备的过载、欠电压和短路,以及在正常条件下作不频繁分断和接通电力线路之用。

    TO、TG系列断路器适用于额定电流600a及以下,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690v及以下,直流230v及以下一般作配电用,定额电流225a及以下的断路器可分别作为线路和不频繁转换和不频繁转换及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DZ108(3ve)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60hz,电压至660v,额定电流0.1至63a的电路中。作为电动机的过载、短路保护之用。并可在ac-3负载下,作为起动和分断电动机全压起动器,也可在配电网络中作线路和电源设备的过载和短路保护之用。

    DZ30(dpn)、dz30k(dpnk)、dz23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额定电压在220v的单相住宅线路中,作为漏电保护之用,并对民用电气线路的单相住宅线路中,作为漏电保护之用,并对民用电气线路的火线同时切断,并在火接反的情况下,仍能对漏电进行保护。

    电子式漏电过压保护断路器内的滤波装置,能防止瞬时电压(照明,其它设备的线路干扰)和瞬时电流(如容性在在的负载线路)引起的误动作脱扣。

    DZ302(dpnl)、DZ23l漏电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额定电压在220v的单相住宅线路中,对电气线路的过载和短路进行保护,该产品分断能力高、体积小、宽度为36mm。零、火线同时切断,杜绝了火线、零线接反或零线对地电位造成的人身及火灾危险,是目前民用住宅领域中最理想的配电保护开关。

    AC30系列模数化插座是户内安装的模数化终端组合电器的配套电器元件,亦可装于其它成套电器箱内,对用电设备进行接插。

    DZ47漏电脱扣断路器具有分励脱扣功能,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额定工作电压为230v,额定电流至63a的线路中,对线路进行远距离控制分断或自动信号控制分断,同时对线路起过载和短路保护的作用,也可以作为线路的不频繁操作转换之用。

    DZ47LE系列漏电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至400v,额定电流至50a的线路中,作漏电保护之用。当有人触电或电路泄漏电流超过规定值时,漏电断路器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自动切断电源,保障人身安全防止设备因发生泄漏电流造成的事故。

    DZ47LE-63系列漏电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380v及以下,额定电流至63a的线路中,作漏电保护之用。当有人触电或电路泄漏电流超过规定值时,

    电磁式漏电保护开关主要用于交流50hz,电压250v线路的漏电、触电、过载、短路保护,产品具有工作可靠、外型美观、使用方便的特点。

怎样正确选择断路器(低压)?

    (1)由线路的计算电流来决定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2)按线路的最大短路电流来校验低压断路器的分断能力;

    (3)按照线路的最小短路电流来校验断路器动作的灵敏性,即线路最小短路电流应不小于断路器短路整定电流的1.3倍;

    (4)断路器的短路整定电流应躲过线路的正常工作启动电流;

    (5)按照线路上的短路冲击电流(即短路全电流最大瞬时值)来校验断路器的额定短路接通能力(最大电流预期峰值),即后者应大于前者。

    低压断路器的选用,应根据具体使用条件选择使用类别,选择额定工作电压、额定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和分励、欠压脱扣器的电压电流等参数,参照产品样本提供的保护特性曲线选用保护特性,并需对短路特性和灵敏系数进行校验。当与另外的断路器或其他保护电器之间有配合要求时,应选用选择型断路器。

    1、额定工作电压和额定电流 低压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Ue。和额定电流Ie。应分别不低于线路,设备的正常额定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或计算电流。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与通断能力及使用类别有关,同一台断路器产品可以有几个额定工作电压和相对应的通断能力使用类别。

    2、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r1 所选断路器的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r1应大于或等于线路的计算负载电流,可按计算负载电流的1~1.1倍确定;同时应不大于线路导体长期允许电流的0.8—1倍。

    3、瞬时或短延时脱扣器的整定电流Ir2 所选断路器的瞬时或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r2应大于线路尖峰电流。配电断路器可按不低于尖峰电流1.35倍的原则确定,电动机保护电路当动作时间大于0.02s时可按不低于1.35倍起动电流的原则确定,如果动作时间小于0.02s,则应增加为不低于起动电流的1.7—2倍。这些系数是考虑到整定误差和电动机起动电流可能变化等因素而加的。

    4、短路通断能力和短时耐受能力校验 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短路分断能力和额定短路接通能力应不低于其安装位置上的预期短路电流。当动作时间大于0.02s时,可不考虑短路电流的非周期分量,即把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作为最大短路电流;当动作时间小于0.02s时,应考虑非周期分量,即把短路电流第一周期内的全电流作为最大短路电流。如校验结果说明断路器通断能力不够,应采取如下措施。

    a)在断路器的电源侧增设其他保护电器(如熔断器)作为后备保护。

    b)采用限流型断路器,可按制造厂提供的允通电流特性或限流系数(即实际分断电流峰值和预期短路电流峰值之比)选择相应的产品。

    c)可改选较大容量的断路器。各种短路保护断路器必须能在闭合位置上承载未受限制的短路电流瞬态值,还须能在规定的延时范围内承载短路电流。这种短时承载的短路电流值应不超过断路器的额定短时耐受能力,否则也应采取措施或改变断路器规格。断路器产品样本中一般都给出产品的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和额定短时耐受电流(1s电流)。当为交流电流时,短时耐受电流应以未受限制的短路电流周期分量的有效值为准。

    5、灵敏系数校验 所选定的断路器还应按短路电流进行灵敏系数校验。灵敏系数即线路中最小短路电流(一般取电动机接线端或配电线路末端的两相或单相短路电流)和断路器瞬时或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之比。两相短路时的灵敏系数应不小于2,单相短路时的灵敏系数对于DZ型断路器可取1.5,对于其他型断路器可取2。如果经校验灵敏系数达不到上述要求,除调整整定电流外,也可利用延时脱扣器作为后备保护。

    6、分励和欠电压脱扣器的参数确定 分励和欠电压脱扣器的额定电压应等于线路额定电压,电源类别(交、直流)应按控制线路情况确定。国标规定的额定控制电源电压系列为直流(24)、(48)、110、125、220、250V;交流(24)、(36)、(48)、110、127、220V,括号中的数据不推荐采用。

网友A(2018-01-17):
学习了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B(2020-02-24):
学习了,得顶起来,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