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输入求租,可酬~~~~~

楼主(2017-12-07):
初学者求助,可酬。这是一个中职比赛的试题,求高手指教

按下调试键,将弹出“输入密码框”,输入正确密码:123后,则可以进入触摸屏“调试界面”,如图。若密码不正确,则弹出重新输入密码对话框,可重新输入密码;若重新输入密码不正确,则弹出“你不能进行设备调试”的提示,这时需要再次按下触摸屏上的“调试”键才能进入弓箭处理设备调试界面。

楼主:
可以联系QQ1195345898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初学还是自己做比较好

网友B:
是的  很简单  我们初学不懂,我为了这个点搞了两天了。笨吧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初学还是自己做比较好

网友B:
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吗,或者脚本写法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初学还是自己做比较好

网友A:
方法很显然的, 屏上放按钮,指示灯和信息文字,脚本不过就是写:if  xxx then yyy之类的。

仔细看看mcgs的教程文章,或相关的视频教程,网上都有。真的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