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机器人报警信息

楼主(2017-12-07):
爱普生4轴机器人,开机出现报警,机器能运行。机器人型号:E2S651S,控制器型号:RC420。

一开机就报警,代码“F-5016”   打开软件运行时,出现报警,代码:“I-2014”,麻烦各位前辈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第一个报警告诉你的程序有问题,导致使能不了!

第二个报警是第一个关节轴的编码器备份问题,可能为电池或线路板的问题,需要要进一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报警告诉你的程序有问题,导致使能不了!第二个报警...

谢谢!

第二个报警,我已经更换了电池,但还是出现报警。

网友B:
第二个是编码器的问题,需要重置一下编码器,自己看一下说明书,应该是用Encreset指令重置,这个是RC7.0+以后的,你自己看看RC+5.0的是不是这个。

当然前提是编码器没坏掉,也出现过坏掉的情况。如果是坏掉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是编码器的问题,需要重置一下编码器,自己看一下说...

经咨询EPSON公司的技术人员,该设备的软件是第三方软件。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C:
用RC7.0+编程软件编完程序后,有问题的话会提示哪里有异常的!对着在线修改有问题的地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