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oubus

楼主(2017-12-07):
小弟 对台达plc不是很熟 原程序是用200写的 但是客户要求用台达dvp的  将6个从站 的数据全部发送到主站 通过moubus 485

网友A:
DVP 系列的PLC用MODRW指令可读可写,都是比较简单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VP 系列的PLC用MODRW指令可读可写,都是比较...

网友C:
在plc中做从站轮询,一站一站读取。每站读取完成就向下轮询,读取异常做一个异常处理。具体看你的需求如何处理。

网友D:
首先你需要知道,你想写入的地址,比如D0的MODBUS地址,之后让六台从站运用台达的MODWR指令,将数据写到主机的数据寄存器中。但是在用指令的时候要注意,要声明一些东西,比如比特率,位数,校验.......,以及最重要的两点,选择你所用的PLC端口和使用RS-485还是232。

网友D:
希望能帮到你,也让我能获得积分,我的QQ:1649739144;

网友E:
台达提供PLC-LINK网络,一主站可以最多连接到32台分站,下载一个例子程序照着做就可以办到,不难!

官网下载101例,那个资料里面有。

网友F:
可以直接找台达服务人员,程序都是现成的

网友G:
如果都是台达plc,可以同plc-link,或者modbus读写指令来实现,我们有2台台达plc通信实操教程.

书研自动化淘宝链接 http://shuyanzdh.taobao.com

接各种plc项目编程,plc教学培训,www.shuyanzdh.com

QQ:2252241236,email:shuyanzdh@qq.com

网友H:
建议用LINK ,我自己用过10台PLC和13个变频器link

网友I:
台达的Link,和三菱的是一个吗?台达很少使用!最近在搞5U,老板让换PLC了

网友J:
具体要求呢?告诉我!或者加我QQ149034219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达提供PLC-LINK网络,一主站可以最多连接到32...

引用 网友E:
台达提供PLC-LINK网络,一主站可以最多连接到32...

引用 网友E:
台达提供PLC-LINK网络,一主站可以最多连接到32...

嗯嗯谢谢大神

楼主:
嗯嗯谢谢大神

引用 网友G:
如果都是台达plc,可以同plc-link,或者mod...

网友K:
软件里面有MODBUS向导指令,按照内部参数进行设置,就可以用串口助手来发送指令了

网友L:
可以通过普通的MODBUS,不过你的情况也可以用台达的LINK功能,添加下QQ2648966512,我给你发下我的例子

网友M(2018-02-22):
过来看看  顺路顶!

网友N(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