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LK系列布料皮革烧花机配制冷机,特域冷水机怎么样?

楼主(2017-12-07):
想给LK系列布料皮革烧花机配制冷机,特域冷水机怎么样?

网友A:
工业冷水机的选配,要满足制冷条件,布料皮革烧花机使用的基本上是CO2玻璃管,热量较小,基本上配置制冷量在800W-1400w的特域冷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