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6CN和三菱FRA840通讯

楼主(2017-12-07):
请大神们教教我,站号,波特率等参数都对过了,三菱变频器正正与西门子COM0口3号引脚连接,负负与西门子COM0口8号引脚连接,就是通讯不上,大神帮帮我,离得近请吃饭。

网友A:
第一个读写指令FIRST前面的上升沿改一下,分别上升沿然后再OR

网友A:
读写的地址有错,读写频率用一个字不是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的地址有错,读写频率用一个字不是双字

你好,那个上升沿我分别改一下,读写频率我字也用过,双字也用过。。。。这个不是最终版,只是样例,所以寄存器地址不是准确的,大的方向有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