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485读取伺服绝对值,32位浮点数传到D8140

楼主(2017-12-07):
三菱PLC485读取伺服绝对值,读取的4位数据16进制数据48,C0,48,A9 转成32位浮点数传到D8140,有谁做过这类程序,能计算准确。

网友A:
读取的数据是以WORD数据读取,把它存放在两个连续的D中,计算直接以浮点数使用这个地址就可以。

网友B:
LD  M8000;

MOV  HA9  K2M100;

MOV  H48  K2M108;

MOV  HC0  K2M116;

MOV  H48  K2M124;

DMOV  K8M100  D8140

网友C:
    学习了,小熊直接做程序出来了,太强大

网友D:
学习一下,看看怎么编写的

网友B:
伺服驱动器那个绝对值编码器是整数,不是小数(浮点数)

网友E:
学习了,

HA9

 HC0    H48 是什么数值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肯定会有帮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LD  M8000;MOV  HA9  K2M100;...

 2楼就结束了。

网友B:
数据前面加H表示数据是16进制,字数据范围0000——FFFF;

数据前面K表示数据是普通十进制,字数据范围无符号是0-65534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LD  M8000;M...

 1楼的没法简单达成,因为人家发送数据是一个字2位16进制数据!!

不过可以用与指令运算得到要求,但是没有直接映射来的直观、步骤精简——俺喜欢最简单步骤

网友H:
正在学习这个,下载看看!

网友I:
至少要FX3U以上的PLC才有ACII码转浮点数的指令,FX3G的都没有,我上次用FX3G的PLC写了200步的指令才转换出来。

网友J:
学习了,看看怎么做的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肯定對我有帮助的,學習了

网友L:
初来乍到,学习学习,谢谢!初来乍到,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M:
厉害了,大神学习到了

网友N:
回复不了  见图片

网友O:
这种一般用户手册都是有说明的

网友P:
正在学习这个,下载看看

楼主:
我用3Uplc控制 4台伺服,读绝对位置,与读取速度故障,每分钟读写120次。2台电力控制器,,1分钟读写120次,1台变频器。过程不能出错。

楼主:
这种方式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HA9   HC0    H48 是什么数值

16进制,485通讯读写都是16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  M8000;MOV  HA9  K2M100;...

这种可以实现。一开始也是这样做的,地址位搞错了,后面的计算就出错,数据值很大。

网友Q:
学习了,这样的贴多来点,

网友R:
小熊解决了楼主疑问,感谢

网友S:
伺服驱动器那个绝对值编码器是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