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管经常坏

楼主(2017-12-07):
380伏电源接三根加热管组成星形连接,接零线,形成每根220伏工作电压,但使用实际情况是加热管经常会坏了这根坏那根。加热管的规格是220伏电压 3KW。想知道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估计三相不平衡吧

网友B:
380伏电源接三根加热管组成星形连接,接零线。这个做法是对的,经常坏的话,你要监控一下工作电压、电流,或者更换一下加热管的供应商,另外关注一下加热丝的材质。或者给你的设备换一种加热方式。

楼主(2020-04-12):
感谢感谢

引用 网友B:
380伏电源接三根加热管组成星形连接,接零线。这个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三相不平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