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台达如何使用y0发连续几个分段脉冲

楼主(2017-12-07):
我想使用台达plc发送几段脉冲,在每一段脉冲发送完毕后有一个标志来告知我执行其他动作动作完成后再发送脉冲运行到不同位置,如何来编写plc程序呢

楼主:
比如我用y0发了脉冲  第一段到位置1,然后再到位置2,位置3.。

那么位置1与位置2之间怎么样才能等位置1到位后  再启动位置2的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用y0发了脉冲  第一段到位置1,然后再到位置2,位置3.。那么位置1与位置2之间怎么样才能等位置1到位后  再启动位置2的脉冲

可以依据脉冲量确定。如第一段要发出10000个脉冲,第二段要5000个脉冲,通过记录脉冲输出量然后比较就可以作为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切换条件。

网友B:
可以用步进梯形图,手册里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