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下程序怎么不能发出脉冲

楼主(2017-12-07):
我想通过此方式来控制各个脉冲输出口依次发出相应的脉冲,但是看不到电机在转动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这个,我看了下你的程序,第一步应该可以发送脉冲,你要执行第二步,应该给D100置K2吧,还有你用的是绝对指令,是不是还要加复位或是回零,否者循环执行时就不动了。电机不转还要看驱动器的细分,你用的多少

网友B:
看看加减速时间设置,为零的话只见发脉冲,电机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