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红外热像仪应用常见问题最全解答!

楼主(2017-12-08):
红外热像仪可以应用在科学研究、电气设备、机电设备、研发品管、建筑、军事和安防等诸多领域,但由于很多用户对于红外热像仪知识的不了解,导致并不能真正发挥它的最大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小编特整理此篇文章,帮助用户更好更全面的了解和应用红外热像仪,值得收藏噢!

1问:红外热成像受哪些环境影响?

答:(1)反射温度 (2)距离 (3)相对湿度 (4)大气温度

2问:红外热像仪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答:一般是+-2%或者+-2℃。有部分红外热像仪是+-1%的精度(限定温度范围)。

3问:红外热像电气测试应用,距离与精度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距离和精度要参考IFOV(毫弧度),用IFOV乘以距离就是能观看的尺寸(毫米)。如果要测量就要比这个数值大3-5倍(不同档次设备不同)。如果您使用FLIR的热像仪的话,就用测量工具上的小圆圈去套,目标必须大于这个小圆圈。

4问:红外热像仪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答:所有设备都具有抗电磁干扰能力,具体请参考技术参数表内的电磁干扰参数。

5问:目前红外热像仪器产品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测量最远距离是多远?

答:理论上是无穷远。如果需要检测远距离目标,又要保证测量精度,建议采用长焦镜头的仪器,一般6°左右的长焦镜头可以测到50m左右的小目标(如线路节点)。

6问:红外热像仪技术的优点有哪些?

答:红外热像仪作为一种温度检测的高端仪器,与红外点温仪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1)具备成像功能,直观显示高温区域、低温区域。

(2)测温更精确。

(3)测温非接触性,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营和测试人员的安全。

(4)可视化报告,便于清晰分享图像和供专业人员分享技术分析。

7问:使用红外热成像检测的精度有多高呢?需要配合其他电气参数检测吗?

答:精度为 +/- 2度,或度数的+/- 2 %。电气检测不光要检测发热情况,最好结合电气设备的运行情况综合判断故障。比如看到有一相过热,可能是负载不平衡也可能是接点发热传导,可以通过负载情况进一步仔细判断。

8问:红外热像电气测试是不是相当于测试电气元件的温度?

答:红外热像电气测试的概念很广。包含室外的电气检测(如变电站的户外检测)和室内的配电设施检测和电子元器件的检测、配套设备的检测等。

9问:高温或低温使用环境下,仪器自身性能的偏差如何补偿?

答:对于主流型号的FLIR热像仪,可以通过发射率、反射表象温度、距离、相对湿度和大气温度进行补偿。

10问:红外热像,容易定性,不容易定量,测试时应注意什么?

答:测量时首先要进行定性,然后再定量。定量要牵涉到测量,如何精确测温,是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具体的是要正确设置测量参数,发射率、反射表象温度、距离、相对湿度、大气温度等。

11问:用红外方法测试电气故障有哪些局限性? 例如跟示波器相比较?

答:红外热像仪测试的是设备的发热情况,由于电气设备故障大多都会体现为发热,所以红外是非常常规有效的电气检查手段。而示波器等设备是看电路的具体波形等,可以配合使用。

12问:图像处理可以连接电脑吗?

答:可以的,我们有免费软件FLIR Tools就可以直接连接,还有专用科研软件及设备。

13问:工作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

答:设备的测温范围从 -40-2000℃都有。

14问:菲力尔(FLIR)的热像仪一般有多少帧?

答:对于非制冷热像仪9、30、60至200帧,对于制冷热像仪可以高达上万帧频。

15问:红外热成像检测电气系统怎么选型?

答:红外热像仪检测电气系统一般分为专业诊断型和手持式巡检型。专业诊断型为640x480像素;手持式巡检型为320x240像素和160x120像素。FLIR专业诊断型为T6xx系列;手持式巡检型为:T4xx和Exx系列红外热像仪。

16问:红外热成像仪的主要参数指标有哪些?

答:图像分辨率;NETD;测温范围;镜头选择等。

17问:同样是测试仪器,红外热像仪在什么地方更能体显它的优势所在?

答:如果需要直观全面地了解运行设备的整体发热情况,则红外热像仪就是最好的仪器。通过红外热像方法的拍摄,得到一张完整的具有温度信息的热图,从而帮助工程师更好地了解热信息。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二维性、实时性和非接触性。

18问:红外热像电气测试在电气检测领域主要是对哪方面进行检测,有没有尝试对电气之外的领域进行检测?

答:主要对于电气设备的故障,比如连接不良,负载不平衡,线缆故障等等。其它领域,比如预防性维护的机械检测,建筑检测,医疗等等。设备的选择和目标的距离与尺寸有关。

19问:菲力尔的热像仪在医疗行业也有应用吗?有什么成功案例吗?

答:有的,主要从事人体体表温度变化,如乳腺、全身检测、减肥等领域。

20问:热像仪相比线接触测试,准确度是否相近?

答:热像仪和热电偶的使用场合不同,各有优缺点。比如热像仪的特点在于它的二维性、实时性和非接触性。主要用于物体表面温度及发热特征的判定。比如在有多个接点要同时检测的情况下,热像仪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但是热电偶在测量物体内部温度是就很有用。在精度方面,热像仪的精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