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电路接线原则

楼主(2017-12-08):
一灯双控要用双控开关,双控开关有3个接线端子,中间为公共点,可以跟上下触点分别不同时连接(就是说,开关按到下方时与上触点接通,按到上边时与下触点接通)。完成双控需以下材料:灯泡(带灯口)1个,一位双控开关2个,导线5根。

为方便说明,编号如下:五根导线分别为线1,线2,……线5;2个双控开关的接线端子分别为1-1,1-2,1-3,2-1,2-2,2-3,其中1-2和2-2为公共点;灯泡2个接点分别为灯1,灯2。 具体如下:

一、“线1”一端接零线,另一端接“灯1”; 二、“线2”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接“1-2”;

三、“线3”一端接“1-1”,另一端接“2-1”;(注释1) 四、“线4”一端接“1-3”,另一端接“2-3”;(注释1) 五、“线5”一端接“2-2”,另一端接“灯2”。

完成!这样,无论那一个开关都可开灯,无论从哪一个开灯后,都可关掉灯!

注释1:步骤三、四的接法在接通电源后,2个开关同方向(即同时按向上或按向下)时,亮灯,异向时关灯。如果将步骤三、四的后半句对调,将会同向关灯,异向开灯。

2.家庭照明电路的接线

  1.一般多为单控制接线,特殊场合回用到双控,甚至多控的接法,但二者的原则是必须保证控制回路中的相线(火线)必须首先通过开关,然后通过灯具,最后再回到零线。

  2.在实际的接线过程中,当然也会遇到,多灯一控的情况,这里最好采用灯具之间并联的接法,因为这样能保证各独立灯具之间尽量工作在额定电压下,使其独立高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