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避雷器?

楼主(2017-12-08):
将支座钢板固定在预埋的地脚螺栓上 , 焊上一块肋板 , 再将避雷针立起 , 找直、找正后 , 进行点焊 , 然后加以校正 , 焊上其他三块胁板。最后将引下线焊接在底板上 , 清除药皮刷防锈漆。
  角钢支架应有燕尾,其埋注深度不小于100mm,扁钢和圆钢支架埋深不小于80mm。 所有支架必须牢固,灰浆饱满,横平竖直。 防雷装置的各种支架顶部一般应距建筑物表面100mm;接地干线支架其顶部应距墙面20mm. 支架水平间距不大于1m(混凝土支座不大于2m);垂直间距不大于1.5m 。各间距应均匀,允许偏差30mm。转角处两边的支架距转角中心不大于250mm。 支架应平直。水平度每2m检查段允许偏差3/1000,垂直度每3m检查段允许偏差2/1000;但全长偏差不得大于10mm。
  支架等铁件均应做防腐处理。 埋注支架所有的水泥砂浆,其配合比不应低于1:2。支架安装应尽可能随结构施工预埋支架或铁件。 根据设计要求进行弹线及分档定位。 用手锤。錾子进行剔洞,洞的大小应里外一致。 首先埋注一条直线上的两端支架,然后用铅丝拉直线埋注其它支架。在埋注前应先把洞内用水浇湿。 如用混凝土支座,将混凝土支座分档摆好。先在两端支架间拉直线,然后将其它支座用砂浆找平找直。 如果女儿墙预留有预埋铁件,可将支架直接焊要铁件上,支架的找直方法同前。

  注意: 焊接处一不饱满,焊药处理不干净,漏刷防锈漆。应及时予以补焊,将药皮敲掉,刷上防锈漆。 针体弯曲,安装的垂直度超出允许偏差。应将针体重新调直,符合要求后再安装 独立避雷针及其接地装置与道路或建筑物的出入口保护距离不符合规定。其距离应大于3m,当小于3m时,应采取均压措施或铺设卵石或沥青地。‍‍

网友A:
学习啦,学习啦,,原先没有那么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