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选型过程

楼主(2017-12-08):
简要介绍伺服电机的选型过程,为读者提供一个思路。

如何选型伺服电机

  1. 1

    首先,你需要区分常见的电机,比如伺服电机,主轴电机,异步电动机,你要清楚明白为什么使用伺服电动机,伺服电动机一般用在数控系统上,它是可控的,能够实现半闭环控制和闭环控制。

    如何选型伺服电机

  2. 2

    我们常用的伺服电机厂家有西门子,发那科FANUC,还有一些其他厂家,不过选型过程大同小异,下面以西门子的选型为例进行说明。

    如何选型伺服电机

  3. 3

    首先,需要计算负载转矩,负载转矩的计算需要计算负载力,负载力可能是摩擦力,也可能是切削力,都要根据你的机械系统进行一个大致的计算。负载转矩的单位是N.M 。所以还要知道工件的转动直径(半径)。

    如何选型伺服电机

  4. 4

    然后根据工件的转动速度及负载质量计算出工件的转动惯量。

    再然后需要把工件的负载转矩和转动惯量转换成主轴的转动惯量和负载转矩。

    如何选型伺服电机

  5. 5

    得到上述转矩和转动惯量后,便可以联系厂家确定所用电机了。伺服电机的选型一般不看转速。一个原则是选定电机的额定转矩×0.8比换算到电机轴负载转矩大的电机,TMx0.8>TL。转动惯量:选定电机的转子·惯量为负载的1/3*以上的电机:JM≥JL/3。

    如何选型伺服电机

网友A(2018-07-30):
长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