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布线放卷张力控制分析

楼主(2017-12-09):
无聊了,辞职了,写点东西吧!涂布线的放卷张力一直不太稳定,浮动辊上下浮动幅度过大,而且经常把基纸拉断,大家都在认为是程序或者伺服出了问题,而且故障表现的不定时,搞得大家很头疼,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放卷张力控制的原理以及处理的办法!

本公司涂布线基纸放卷的张力是通过气鼓刹车来控制的,信号取自后级的浮动辊。

这是触摸屏的设置画面

设定好张力之后,伺服阀会给浮动辊一个相应的压力,如果涂布线放卷张力稳定,浮动辊会保持在中间位置,如果张力不稳,浮动辊会随着张力相应的运动,运动的变化反应给电子尺,从而控制气鼓刹车,来保持相应的放卷张力。

在理想状态下,伺服阀输出100时应该刹死,输出0时应该完全放开,输出50应该是半刹状态。

下面看看图纸和程序,下面是浮动辊的

再看看刹车的控制程序

通过以上图纸和程序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出来涂布线放卷的张力控制是闭环的PID控制,按道理应该是很稳定的了,为什么会出现张力不稳的现象呢?

仔细观察后发现伺服阀输出正常,一直在变化,一直在调节,但刹车没有中间过程,要么刹死,要么完全放开,伺服的作用根本就没有体现出来,怀疑气鼓刹车有问题,更换后故障依旧!再次观察发现伺服阀输出不到100时刹车就已经刹死,于是将压缩空气压力降低,使刹车只在伺服阀输出100时才能刹死,故障排除!

楼主:
浮动辊控制张力的优点

1,比较直观,易于观察

2,方便维修

3,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电气维修要求理论要扎实,观察要仔细,故障大家都可以修好,区别就是维修时间长短了!

网友A:
但是还是加上几个张力控制器在关键位置啊,

网友A:
应该是与基材有关系吧,我遇到的设备的浮动辊是没有配伺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