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问题

楼主(2017-12-09):
请教一下,用触摸屏读取EM235,AIW0的值(设置输入0-5V).输入5V时,读到的应该为32000,为什么读到的值跳动好厉害,波动好大,是干扰问题吗?

网友A:
输入信号有波动,可能是干扰,也可能共模电压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有波动,可能是干扰,也可能共模电压引起的。

 谢谢!要怎么解决呢?我的5V信号是通过开关电源给的,线路距离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