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脉冲方式控制与富士伺服电机的连接接线

楼主(2017-12-09):
我用的galil的icm-20105d四轴控制卡,要以脉冲控制方式与富士伺服驱动器连接,PWM / STEP与SIGN / DIR和伺服驱动器的CA /CA*,CB/CB*,ppi连接是怎么对应的啊。

网友A:
您能提够腐蚀四伏驱动器的手册么?

网友B:
老斑竹真是不厌其烦,坚持十几年还有这耐心,令人钦佩!

以下手打富士定义:

CA  脉冲正, *CA 脉冲负

CB 方向正 , *CB 方向负

FFA 编码器输出 EA+,*FFA编码器输出EA-

FFB 编码器输出 EB+,*FFB编码器输出EB-

FFZ 编码器输出 EZ+,*FFZ编码器输出EZ-

楼主问这种问题,提供一个伺服截图,方便你我他啊!

引用 网友A:
您能提够腐蚀四伏驱动器的手册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斑竹真是不厌其烦,坚持十几年还有这耐心,令人钦佩!以...

仅有引脚定义是不够的,需要明确内部接口电路。常见的脉冲接口有两种,一种是光耦接收,一种是rs422差分接收器接收。

如果脉冲发送端是rs422差分输出的,都也不用区分接收电流是什么,直接对应接上就一定不会错。

但是icm-20105d上的脉冲输出不是差分的,针对光耦接收和差分接收器接收,接线方式是不一样的。